关于游隙代号的位置,究竟怎么写,有图

楼主(2015-04-27):
一直以为游隙代号 C3应该在W33后面,难道都可以,还是?

网友:
这个没有强制标准的

网友:
一般见到的游隙都标在最后,标准游隙CN一般不标。你这个轴承游隙标在中间的,我还是会第一次见到

网友:
C3要在W33之前

C3游隙组别
W33外径上有3个润滑孔

网友(点评):
感谢 fmdd 大侠!

网友:
同意fmdd大侠的意见。
@LZ,第一张图是SKF真货么?

网友(点评):
Pascal大侠,你好,看你的许多回复,也学到一些,在此表示感谢。 是不是真货SKF,我公司现在都没人能鉴别出来,难道SKF的游隙代号是在W33之后吗

网友(点评):
包工头大侠,SKF的编号确实是C3在W33之前。另,我在网上下载过你制作的电子书,感谢!

网友:
C3要在W33之前

网友:
受教啦。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