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同步带,和同步带轮选型问题

楼主(2015-04-27):
本人在做毕业机械设计。在设计一款三维打印机的驱动部分时不知道选型的步骤和思路。
电机轴上紧固同步带轮,原离电机一侧有一个从动的同步带轮。传动比是1比1.两轮上套同步带。同步带上用同步带卡块紧固一个固定在导轨上的重物。结构如图。问题为在已知带的最高速度,带的最大加速度和重物质量,摩擦系数的前提下。怎么计算最大功率和选择电机,同步带,同步带轮型号。他们选型的顺序是什么。

传动

传动

网友(2018-06-28):
应该是先通过负载确定电机扭矩,在扭矩范围内,选择合适尺寸的同步轮,至于带宽可根据负载,考虑一定安全系数的情况下选择

网友A(2015-04-27):
假设重物质量为M,最大加速度为a
同步带选型步骤
1.计算同步有效张力TE=M(a+g)
2.设计张力TD=TE*K,K为补偿系数1.0-1.5
3.查取同步带传动容量表,按照容许张力T》=TD的原则选取同步带的种类,长度和带轮直径

网友B(2016-08-22):
应该现根据负载计算出所需电机扭矩,以及功率。
然后根据电机的扭矩放大一个安全系数去选择同步带。

楼主(2015-04-27):
引用 网友A:
假设重物质量为M,最大加速度为a
同步带选型步骤
1.计算同步有效张力TE=M(a+g)

我在机械设计手册上看见 同步带选型时都是通过功率来选型的  没看见张力表

楼主:
同步带的带宽也是通过同步带传动表得出的吗

网友:
同步带和同步带轮的选择主要考虑传动容量,可以去Misumi的网站看看,或者找本Misumi的书看看。有了负载和运行速度等参数就可以选择对应的电机功率了。

网友C:
转一个Misumi同步带选型的资料,是Misumi所有,我只是借用。

网友A:
同步带的选择方式分为传动类和传送类两种,前者是传递动能,后者是为了输送用途,两者的选型方法和思路是完全不相同的。

楼主:
16齿5孔GT2同步轮
3D打印机专用圆弧齿同步轮产品,使用于Ultimaker, Makerbot,Rostock等多类型3D打印机。
材质:铝6061
齿形:GT2,圆弧齿
齿距:2mm
齿数:16
齿宽:7.2mm,5-7mm GT2同步带可用
孔径: 5mm,适用于常用42/Nema17步进电机   这个我是从一家店铺里找来的信息  专们用在3D打印机上的  他们的选型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2015-07-18):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2015-09-02):
米思米的资料有吗。没分下不了啊

网友:
同求,期待大神系统讲解

网友(2015-10-20):
谢谢,下载下来学习,刚好需要

网友:
3D打印机我做过啊,看我的视频教程 优酷 安定大讲堂。。。里面涉及机械接结构设计(步进电机选择,同步带,同步轮,直线运动方案等),电子(控制板 拓展板 电机驱动 脱机板),控制固件(marlin固件参数设计),切片软件(cura,slic3r,ideamaker)等。。。

网友(2016-03-21):
追问,如果同步带轮直径增大,运动速度不变,拉力是否增大呢。。。

网友(点评):
前提,电机运行在额定转速之下,也就是恒扭矩段,带轮直径加大,电机输出扭矩不变,拉力变小。。。

网友:
手册上有

网友(2017-04-21):
misumi上的选型计算非常详细

网友:
不用用手册上的,参考misumi样本上的算例。

网友(2017-09-06):
根据功率,转速 来考虑的吧

网友(2017-11-09):
T=F*R/1000,用这个计算电机

网友(2018-01-08):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的选择方式分为传动类和传送类两种,前者是传递动能,后者是为了输送用途,两者的选型方法和思路是完 ...

两者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米思米上面怎么去找哪里有选型的?

网友(2018-06-27):
顶起来。我最近也在迷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一个Misumi同步带选型的资料,是Misumi所有,我只是借用。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现根据负载计算出所需电机扭矩,以及功率。
然后根据电机的扭矩放大一个安全系数去选择同步带。

同意

网友(2018-08-14):
这个网站什么都要钱,太贵了

网友(2018-11-19):
下载要10个感威望值,不过学习了值得

网友(2020-04-01):
推荐关注一下MIUMI的技术资料,讲的还是很全的,基本的设计资料和参考公式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一个Misumi同步带选型的资料,是Misumi所有,我只是借用。

请问一下计算过程发现带宽太宽怎么回事?就是比设计手册上可选的还要宽

网友(2021-01-14):
同步带、同步带轮选型,在MISUMI上有选型软件。

网友(2021-12-01):
可以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我帮不了你,但是我的领导可以。。。你做3D打印机,需要用到咨询模组吗,喵。。。。

网友(2025-03-24):
10年后的我,也有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