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化中的模数选择问题

楼主(2015-04-27):
同一个中心距,强度都满足的条件下模数怎么取,比如中心距269,mn等于7,z1=26,z2=48.和mn=6,z1=30.z2=56螺旋角为12。功率为1000kw.转速1500rpm.7个模数时候是为了调整速比给的,之前是6个模的参数,速比20.104.后来要求速比小于20.选择的7个模数。我觉得6个模数也可以调出来啊。齿轮宽度120.使用系数2.5。求各位大侠帮忙。强度应该都可以满足。

网友:
1、你这个2.5的使用系数是KA么?看样原动机是电机,工作机是啥?
2、用啥软件计算的或者手动?
3、材料?
4、寿命?
若是KA2.5的话,强度根本不够!

网友(2015-08-22):
当中心距一定时,应选用较多的齿数,这样可提高重合度,使传动平稳,减小噪声;由于模数的减小,还可以减小齿轮的重量和切削量,提高抗胶合性能。

网友:
大部分人设计肯定是选模数大的,因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