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都是半圆的,到中间就变成三角了

楼主(2015-04-27):
两头都是半圆的,到中间就变成三角了,试了好几种方法都达不到更好的效果,哪 位大侠指点下。还有用这种方法建模后无法抽壳,只好用放样切除,效果不好!也很麻烦!

那位大侠有更好的方法一并指点下

网友A:
3个截面,放样,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截面,放样,不行吗?

这个和下面配合的,要用引导线进行约束吧

网友:
好高大上

网友:
中间再加一个圆就好了

网友:
压气机壳?要实现均匀过渡只靠首尾两个截面应该不行吧。

网友:
使用中心线

网友(点评):
中间再加个三角截面应该就出来了,(我看是三个截面吧,你说呢?)

网友(点评):
你看不懂楼主要求吗,要的这个效果,而他不要中间出三角截面

网友:
蜗轮增压器进气部铝外壳?

楼主:
涡轮增压器铝压气机壳。 就是要七楼的这种效果,七楼的大侠,你是用两个截面草图和中心线做成的吗?

楼主:
谢谢七楼的大侠,试过了,效果很好。还有这种建模谁有更方便更快的建模思路啊!请大家指点!!!

网友:
好。。赞七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