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气缸驱动齿条带动齿轮旋转

楼主(2015-04-27):
    想用气缸驱动齿条带动齿轮旋转,齿轮所在轴要输出20牛米的扭矩,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
可以。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
放心用,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没有问题。分读盘里边,机械手治具等等就是有此类结构

网友:
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力矩可能有问题,算好就可以

网友:
可以啊,没问题,回转气缸就是气压驱动齿条带动齿轮旋转的,只是集成在一起了。只是设计上看是用几根气缸,一般用一根,两根的话很难很难做到同步的,上面那张图片是用液压吧!

网友(2018-07-25):
非常好!我想向您请教个问题,请加我微信同手机号15010200356或QQ:360925969

网友:
想请教您两个问题,方便加下微信吗?

网友:
直接用旋转气缸不行吗,旋转气缸的结构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