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机器的配重怎么做?

楼主(2015-04-27):
大神指导,这款机器的配重怎么做?谢谢。

网友:
计算好Z轴上所有随Z轴上下运动的部件重量,然后再做一个与这些质量一样的配重块,把配重块放在立柱另一侧,与主轴箱对称,立柱顶上举个链轮,用链条两端分别连接主轴箱与配重块,再说简单点就相当于一根绳子两端分别系着主轴箱与配重块,把绳子跨过滑轮,因为两侧质量相等,所以两侧平衡,只需施加很小的力就可以轻松使主轴箱上下!这是Z轴常用结构。当然也有用气缸的,或气弹簧的,但效果不确定。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有图解吗,谢谢了

前面的黑色防护罩里面是钢丝绳吊着刀架   后面黑色罩子里是z轴导轨   红色配重块在立柱后面几个滑轮 导向钢丝绳拐弯
你这个 没必要这样布局  成本高

网友A:
平衡不大懂,只是觉得这个机架看起来有点“散”

网友B:
液压 +链条加配置块

网友C:
把主轴箱另一端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 +链条加配置块

该怎么做呢,现在这整个部分都是移动的(X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不大懂,只是觉得这个机架看起来有点“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主轴箱另一端加长。

不行啊,后面是机身,再说怎么延出去啊(后面不还有Z轴挡着的嘛)

网友D:
感觉结构上有些不合理,你支架伸出那么长,有没有算过在快速移动时候的惯性呢?

网友:
用氮气平衡缸

网友(点评):
现在加工中心好像都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结构上有些不合理,你支架伸出那么长,有没有算过在快速移动时候的惯性呢?

嗯嗯,现在就是要补救它。

网友:
电机的 角加速度 整个动力头的转动惯量估算过没? 我做过的等质量配置 电机功率选大点 效果还不错 配重直接用铁块

网友:
使用液压平衡缸,但是需要一套液压系统

网友E:
刚才看得有点急,现在这结构再加配重有点费劲,但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允许的话,把Z轴立柱顶部加长,跨过床身,延伸到设备后面,就这么说吧,就是把你现在的Z轴立柱做成龙门结构,做成倒扣的U字形,  目的是为了给配重加导轨,配重导轨的目的是为了让配重只能延Z轴运动,避免Z轴随X轴运动时配重会摇晃,这样结构还是成本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网友:
链条加配重块。链轮挂后面。

网友F:
我们车间用的曲柄专用立车  车削船用柴油机曲柄内档的 刀板伸出去较长  zx两方向移动  配重是用钢丝绳经过几个滑轮转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看得有点急,现在这结构再加配重有点费劲,但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允许的话,把Z轴立柱顶部加长,跨过床身 ...

呃,您的方案挺好的,但主轴在X轴方向还有运动

网友(点评):
移动 也可以这样做啊 配重形式改一下而已 楼主是担心惯量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车间用的曲柄专用立车  车削船用柴油机曲柄内档的 刀板伸出去较长  zx两方向移动  配重是用钢丝绳经过几 ...

您好,有图解吗,谢谢了

网友:
像电梯配重一样,还能一起移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呃,您的方案挺好的,但主轴在X轴方向还有运动

问题是:X轴方向的运动被你Z向的导轨给锁死了(配重不能X向移动),这款机器的主轴在Z轴与X轴方向都有运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X轴方向的运动被你Z向的导轨给锁死了(配重不能X向移动),这款机器的主轴在Z轴与X轴方向都有运动 ...

楼主看来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方案是配重,配重导轨,主轴同时装在一个机架上,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在你的X轴上运动,配重不会影响X轴运动,只是需要设备后部空间要充足,因为配重不仅要在主轴机架上上下运动,还要随着主轴机架一起在X轴上运动。

网友(2018-04-05):
看不懂  你的主轴悬臂那么长 能行么

网友:
你好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