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色检验的方法

楼主(2015-04-27):
如题,要求两扣合止口着色面大于50%,如何具体操作,要注意什么?谢谢!坐等!

网友:
要有一个标准体,涂色后用标准体被测体互研后看着色面积。

网友:
染料涂抹于着色检验量规上,要涂得很少的染料,转动量规,后取下着色量规,观察被检验部位着色情况,按你的要求就是着色面积大于50%,连续不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