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连杆机构来走一个腰直槽形轨迹或者椭圆轨迹,请教

楼主(2015-04-27):
哪位大师可以帮忙想个机构吗,用连杆机构来走一个腰直槽形轨迹或者椭圆轨迹,除椭园规机构以外的,电机为动力源

楼主:
没人吗

求救啊

网友A:
一款另类的椭圆规 ---- 外啮合1:1传动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7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款另类的椭圆规 ---- 外啮合1:1传动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747

一分为2的椭圆规,确实是好

网友B:
做个椭圆槽,推的时候让转子贴着左边,拉的时候让转子贴右边?只要坡度缓点的话,畸形的槽也能对付对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椭圆槽,推的时候让转子贴着左边,拉的时候让转子贴右边?只要坡度缓点的话,畸形的槽也能对付对付的吧 ...

还不明白,有示意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明白,有示意图吗

这种江南传统的石磨会玩的话,驱动也差不多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