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机--介质树胶--选什么型号电磁阀?

楼主(2015-04-27):
点胶机--介质树胶采用电磁阀控制开断,也就是平时断开,有信号打开,需要选款电磁阀,请高人推荐,谢谢!!!

网友A:
电磁阀不是控制气缸的吗

网友(点评):
不了解别瞎说,朋友

网友:
我做过化工管路,有种管路通水用电磁阀,两头有英制螺纹可以接管路,电磁阀控制液体流通与关闭。名称我们通常叫水路电磁阀,不知道是不是书面名称。

网友:
可以考虑气动球阀,别的类型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不是控制气缸的吗

找个流通介质可以是树胶的电磁阀

网友(2015-10-04):
滴胶电磁阀一般要考虑介质的粘度、流量、温度、可溶性,如果用市面上普通电磁阀的话,密封材质是弹性丁晴橡胶材质,是否与树脂相容?关闭后,树脂残留在阀体机构里,怎么样清除?流量的精度设定?电磁阀的开关反应速度是否适应?

所以,都要考虑,我以前遇到在SMT机上用来滴松脂的案例,就有以上因素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