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限制

楼主(2015-04-27):
今天在整理磨床资料时发现,机床数据限制砂轮主轴转速范围是262rpm/min-1080rpm/min,我想请教各位,为什么要这样限制?限制高转速还好理解,是为了安全,限制低转速是为了什么考虑?砂轮主轴现在还不清楚是静压还是动静压,说明书上没有明确说,也没拆开看过,在别的机床上砂轮可以开到极低转速,包括一些砂轮主轴是动压的磨床,可是资料上说动压轴承低速不能建立油膜,这我就迷糊了,请各位解惑

网友:
砂轮,砂轮。  ^_^

网友A:
原因有这么几点
1,速度太低磨削量不变,同样进给速度,由于磨削不充分,类似挤过去,砂轮能守得了吗?
2,不知道你磨过钻头没?磨钻头的砂轮机,由于主轴同轴度,砂轮平衡度等原因,砂轮都不能完全平衡,你会发现,砂轮机启动和停止震动比较厉害,而速度起来后反而很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这么几点
1,速度太低磨削量不变,同样进给速度,由于磨削不充分,类似挤过去,砂轮能守得了吗?
2, ...

为什么别的机床不这样限制?你是从磨削状态考虑,也有道理,我先入为主的以为是保护主轴,你说的第二条,达不动平衡速度也有道理,谢了

网友(点评):
因为砂轮易碎,极度危险,所以有这考虑

网友B:
动压轴系不能长时间低速运行,这是原理决定的。
静压,轴承轴系限制低速主要还是磨削工艺的问题。速度低了,怎么磨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压轴系不能长时间低速运行,这是原理决定的。
静压,轴承轴系限制低速主要还是磨削工艺的问题。速度低了 ...

我就等你的回复了,之前看过你写的关于动静压轴承的贴子,我也想是从轴承原理分析,但是,很多国产的床子同样的也是静压主轴,却没有最低转速限制,可以0-1000rpm/min,低转速还是有些用的,比扣修整金刚石砂轮。

网友(点评):
如果是静压主轴,是可以低速,这个没问题。就是修金刚石砂轮,也不是速度很低,有最佳速度。我们砂轮最低线速度用26米。

网友:
砂轮主轴结构分很多种的,有电主轴、机械轴、动压轴、动静压轴。
砂轮主轴的转速调整,目地不是让人进行转速或者说高转速磨削,这个理解是不正确的。砂轮磨加工追求的是恒线速加工,砂轮在磨加工和修整会使砂轮直径变小,线速度降低,从而降低了磨削能力,转速调整目的就是控制线速度,一般性能高一点的磨床都会有恒线速能功。

网友:
对磨床不了解,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2015-06-22):
引用 楼主:
我就等你的回复了,之前看过你写的关于动静压轴承的贴子,我也想是从轴承原理分析,但是,很多国产的床子 ...

请教修整树脂结合剂金刚石砂轮的方法,我们用绿碳砂轮对磨,效率太低,金刚石砂轮线速度开到最低,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