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板式换热器

楼主(2015-04-28):
      我们厂有一台应达的20吨中频炉。其炉体线圈的冷却水通过一个板式换热器(传特GC-51×126)进行冷却,换热器的另一侧接冷却塔,上周五我们对换热器进行了拆解清洗,在冷却塔侧都是水垢,这没问题,但是在炉体冷却水侧的板面上却发现了这种东西(如下图所示),板面上有一层黑色的类似涂层似的物质,很均匀,用酸浸泡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后,板刷还刷不动,高压水枪效果也不明显,只能用棉丝用力擦才能擦掉,图二是我用手指蹭下来的效果,有滑腻感,不是油污,个人感觉像石墨粉,但是我们炉体冷却水循环系统是闭路循环,而且由于我们厂址所在地的水碱性较大,所以给炉体加的循环水都是软化,净化过的(PS:我们还特意进了一套RO净水系统,炉体线圈的水都是这个净水器过滤过的),找人做了下检测,说这个东西并不影响导热率,但是还是觉得不放心,论坛的大神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

网友A:
可能是氧化铜

网友B:
不会是镀层让你们挂掉了吧,直接问厂家比较好。

网友C:
可能是氧化层,板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镀层让你们挂掉了吧,直接问厂家比较好。

不是镀层,我们12年清洗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就是304光板冲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氧化层,板是什么材料?

板材是304,冷却水是给中频炉炉体线圈,水冷电缆做冷却的,氧化层不至于酸洗不掉,反而要擦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氧化铜

线圈里带过来的?上次清洗时没有啊,上次是12年

网友D:
(用酸浸泡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后,板刷还刷不动,高压水枪效果也不明显,)什么物质不怕酸呢?。会不会是净水系统里的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酸浸泡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后,板刷还刷不动,高压水枪效果也不明显,)什么物质不怕酸呢?。会不会是净水 ...

用的是3%-4%左右的草酸,除垢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点评):
用盐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酸浸泡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后,板刷还刷不动,高压水枪效果也不明显,)什么物质不怕酸呢?。会不会是净水 ...

应该不会是碳吧,我们的平时桶装饮用水也是用这个净水器自己制备的啊

网友:
取样直接扫描电镜,可以分析出成分。

网友E:
我们是做水冷设备的,板式换热器很常用,一般都用进口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密封圈本身溢出的杂质。板式换热器密封条比较容易老化。建议定期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里带过来的?上次清洗时没有啊,上次是12年

酸洗不行,就有可能是石墨,,,,,胶管里的,,,,,抹一点用火烧看看,,

网友F:
你们炉子燃烧原料是什么?附近有无大的烟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炉子燃烧原料是什么?附近有无大的烟囱

是中频炉,烧电的

网友:
有可能是板式换热器的密封出现了问题,导致两股水直接对流产生了反应,造成污垢趁机。

网友:
感觉很像我这边电气柜爆炸后,柜体上粘的黑,是一些塑料有机物碳化后附着的吧

网友(2016-02-16):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做水冷设备的,板式换热器很常用,一般都用进口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密封圈本身溢出的杂质。板式换 ...

我公司生产国产换热器,欢迎来公司指导,13773811114

网友:
是胶质附着,建议静电吸附

网友(2016-04-14):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镀层让你们挂掉了吧,直接问厂家比较好。

不能把镀层弄坏的!会腐蚀板片的,自己拆洗板式换热器容易产生:夹不紧垫片介质外漏影响质量,或者夹得太紧板片变形影响使用效果。我是专业定制和清洗板式换热器的厂家!

网友:
那是氧化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