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打印机电机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28):
现在市场上的三维桌面打印机的电机多选用步进电机  型号为42型步进电机  求高人指教为什么选用步进电机而不选用伺服电机,另外为什么选用42型的步进电机呢

网友A:
小尺寸步进电机负载性能比伺服差距不大,但是价钱却便宜些,而且精度什么的要求也不高,用步进足够了。

网友(点评):
小尺寸步进电机负载性能比伺服差距不大 为什么?

网友:
小尺寸步进电机负载性能比伺服差距不大,但是价钱却便宜些,而且精度什么的要求也不高,用步进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步进电机负载性能比伺服差距不大,但是价钱却便宜些,而且精度什么的要求也不高,用步进足够了。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你可以找特性曲线比较一下,尤其在速度不高(1000转以内)的时候,步进电机输出转矩下降的还不多,而伺服一直到3000转时转矩基本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