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16T冲床滑块怎么调才算准,偏差是多少

楼主(2015-04-28):
请问普通16T冲床滑块怎么调才算准,偏差是多少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你指的准是吨位还是平行度,

网友:
去搜搜 JIS 或 CNS 的标准看看,GB 在这部分的标准写得很零散也不是很方便套用。

冲床静态精度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你指的准是吨位还是平行度,

平行度

网友(点评):
如果台面不大,测四个角的平行度,5丝以内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如果台面不大,测四个角的平行度,5丝以内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5-06-29):
前后左右0.05
上下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