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 工时 编订

楼主(2015-04-28):
编加工工艺,又新增了要编订工时

普通设备凭经验毛估估订个工时,

总得有个大致的算法作为起步,

先问下  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电火花  如何毛估估工时

例: 加工中心是否可以以每分钟去除的体积来估算工时,  那每分钟去除的体积又是多少呢

网友:
数控车好弄,你搞清楚你们机床的刚性,问问开机床的师傅,切削三要素,比如我们这里大部分不锈钢,基本上都是ap0.75,s800,F0.15,你知道毛坯直径、成品直径、长度,就能算出来要车几刀,一共走刀多长,然后除以进给速度,就是运行时间,再加上装夹时间就是工时了,定工时一定要富余一点,别把他们当机器人

网友(点评):
准备工时定2小时? 数车是普车工时的几分之几?(毛估估时用)

网友A:
加工中心的工时粗估不好估,因为空走刀距离比较多,而且粗、精加工,打孔等方式的进给速度差异也很大,简单点的毛估一下还行,稍微复杂点的,我一般就是编个程序,模拟下走刀要多久,也很准,前提是你得会编程,而且给的参数跟车间实际用的差不多。

网友(点评):
1,不会编程;2,工时是模似走刀1.2倍?

网友:
算出来数值后,拿个表,偷偷的去测一测,验证下。。

网友:
算出来数值后,拿个表,偷偷的去测一测,验证下

网友:
工时低了没人肯做也是问题啊,我觉得工时得和肉价挂钩。

网友:
哈哈,今天早上开会讨论了两个小时的工时问题,也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俺们是做非标设备的,几乎以单件或是十几件的活居多,能上百的就少了,我们的工艺技术部要统计工时核算成本,因有预估工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预估的),我们下边干活的要统计工时做为考核的一部分,俺工序又是钳工(其实叫钻工更合适,哈哈)多是钻孔攻丝的活,工艺的工时是按机床工作时间为准,但俺们这边又要自检又要看图等等,一天八小时干不了多少活,领导又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所以隔三差五就讨论讨论工时统计的问题,最后也是没啥效果,有时工艺开工时连拍脑袋瓜子都不用了,直接就写上了,写少了俺们就更干不出活来,况且某领导说外单一律按工艺开的工时填写,哈哈,让大家有不少怨言。也没少为这事叨叨,但工时又不和工资挂钩,对大家的约束也是有限的,倒是这工时统计让大家感觉成为了一种监视手段,不知其非标行业的兄弟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你们公司的单子和我们差不多,我们这边十几件的都少,最近发了千把张图纸你知道数量吗,几乎每张都是一件,最多的10件。但是我们工时和工艺是一起下发的

网友(点评):
士官大侠,俺们也是工时与工艺一同下发的,工艺单上有预估工时,还要自己填写实际工时,俺们最近几乎每天有三四百张图纸

网友B:
自从踏入机械,最讨厌工时这两个字,该快的总可以快,该慢的想快也快不了,这不是提高效率的方法,

网友(点评):
呵呵,给你算一笔账,我们没计件之前摸过一次底,就拿普车来说摸底的时候每天也就160元左右,但是后来计件你知道多少吗?翻倍,呵呵。计件之后管理很轻松就是质量管控好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工艺都“编”出来了,工时计算应该不难吧。

网友(点评):
见圆就车见方就铣的工艺工程师多了。这个程度的工程师能估准工时才见鬼了。我就这么过来的。60%以上的工艺工程师也基本是这个状态水平。当然楼主也许不是。要估准工时其实是个很需要经验的活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工艺都“编”出来了,工时计算应该不难吧。

要搞准工时必须研究透工艺,包括操作的每一个动作及动作时间即作业时间,再加上必要的宽放时间就是工时。搞好的话,如上件时的走步动作是否存在浪费,哪些需要改进,所给定的切削参数是否合理等都可以搞定。所以工艺很重要,也很有搞头。

楼主:
铣床铣平侧面是啥意思?

网友:
我觉得工时没有用,应该定最低生产量,我们单位生产量是这样算☞每天的生产量=(装件时间+车削时间)×上班时间×0.9

网友:
自己先大概算一下,再偷偷去车间测,以测量为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的工时粗估不好估,因为空走刀距离比较多,而且粗、精加工,打孔等方式的进给速度差异也很大,简单 ...

         你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我们就在测试,其他工种都在计件就是加工中心搞不起来。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的,在找规律,摸底差不多一个月、把程序时间、实际加工时间、每天的停机时间全部统计出来,这样会得到程序时间和实际加工时间之间的比例,在根据工件的大小给辅助时间就能把工时给的差不多准了。
        其实想去统计是不难的,最主要的是领导下恒心必须搞出来。而且要经常去对时间,因为下面的人会阳奉阴违的,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踏入机械,最讨厌工时这两个字,该快的总可以快,该慢的想快也快不了,这不是提高效率的方法,

我说的是工时,你说的是计件,有些当然是计件好,但是把每一个动作都算出来来压迫工人,我有一种深深的恶心感。我要的是八成快就够了,这样工人轻松,质量保证,设备也保养好了,总的成本还是降的。

网友:
慢工出细活,这个要慢慢来,编制程序,然后导入自动加工等等。

网友:
数控车铣这好搞,
普车铣那才头大,还要根据批量大小做调整

网友:
工时要有一点富余的,不然会被工人骂的

网友:
这个基本全靠经验来计算,我以前也是按照公式计算,但加上辅助工时就不确定了,都是先根据类似产品粗略估计工时,一般偏高估计,然后偷偷去掐表,当然得知道工人什么地方可以提速,什么地方可以省掉,然后得出时间,最后在修改辅助工时来确定最终工时定额,就可以拿着你计算的结果交差了,领导还会说嗯,算的不错……

网友(2015-05-30):
这样的帖子必须顶,有些事,专门的技术人员搞不懂,专门的管理也只能干着急,这些事只有具备一定技术功底和一定的管理经验的人才能处理。

网友:
学习学习  l" f/ A9 ?7 t/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