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如下功能的阀门

楼主(2015-04-28):
寻找一个如下功能的气阀:
高压端最大输入约4MPa的高压气体,低压端最小输入1.5MPa的气体。当这两路气体的压差在2-2.5MPa时,阀体的阀芯打开,进口和出口连同;否则,进口和出口关闭。不知此阀能否称作压力开关阀?

谁家有此功能的阀门请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哪位朋友用过或者生产这种功能的阀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想要什么样的功能

高压低压端只是提供压力还是需要有压缩空气输出?
进口和出口指的是哪里?

网友B:
装电磁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想要什么样的功能

高压低压端只是提供压力还是需要有压缩空气输出?

左端的高压口、右端的低压口只是提供相比较的压力;进口是下面箭头指向阀体的那端,出口是箭头离开阀体的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电磁阀吧

我想用气动压差开关+电磁法实现,总工要求用纯机械式的,所以,谁见过或者用过,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气动元件不了解,但是液压元件,海德福斯  PS10-40  顺序阀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或者,你直接用先导顺序阀改一个,

网友:
我不是设计,但是觉得你可以参考液压电磁阀的比例流量控制阀结构,内部使用弹簧。
1.5MPa+弹簧一侧,4MPa一侧,中间是通路。两端失衡则关闭,两端平衡则开启(也可以设计成倒过来的)
这方案的缺点是只能渐开渐关

网友:
编辑掉,我一个不搞设计的就不多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端的高压口、右端的低压口只是提供相比较的压力;进口是下面箭头指向阀体的那端,出口是箭头离开阀体的 ...

我是没见过你说的这种阀
不过可以通过组合的方式实现你说的功能
40公斤和15公斤的压缩空气各作为控制气接一片气控阀,气控阀的气源为“入口”压力。两片气动阀出口接在同一个与阀的两端。

当40公斤气接通时,气控阀1打开。当15公斤气接通时,气控阀2打开。只有当气控阀1和2同时打开时,与阀才会接通。将“入口”的压缩空气输出

不知道表达的是否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