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面加工问题

楼主(2015-04-28):
求助大神

楼主:
如图所示  红线标记处的弧面怎么加工?用什么设备和刀具?

楼主:
在线等,,各位大侠有没有做这种加工的?

网友A:
不是冲压焊接的?直接NC?还是线割吧?别的想不出好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冲压焊接的?直接NC?还是线割吧?别的想不出好方法了

这个东西批量很大,线割做肯定不划算

网友:
这个是批量还是单件呀,单件的话如果线切割了,估计得割几天。要么冲压件拼焊。

网友:
真空钎焊?

网友:
焊接,需要考虑的就是哪种焊接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批量很大,线割做肯定不划算

2-3万一台,买个20台也就一个CNC的价格,放在那里割去呗,怎么会有不划算?

网友:
一般散热片加工工艺就那么几种(我知道的),型材挤塑、压铸、钎焊、冷锻,感觉你的间隙那么小,钎焊工艺差不多

网友:
开模具挤压吧,挤压出来后再加工。这个设计的翅叶太薄,间隙又小,挤压非常困难。

网友B:
问题在于0.5,即然又是量大,散热片成型出,然后做个治具上机床加工,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工程师解决,Q2710-599-22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批量很大,线割做肯定不划算

批量大就做模具呀,你常规加工加工也慢

网友:
买那么多线切割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大就做模具呀,你常规加工加工也慢

模具0.5的叶片开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于0.5,即然又是量大,散热片成型出,然后做个治具上机床加工,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工程师解决,Q2710- ...

模具成型0.5 的叶片做不了

网友:
把直的铣出来,槽里放聚氨酯条,上面放个倾斜特定角度,铰链安装的铁板用压机一压,尝试一下。

网友:
线割做肯定不划算
www.lidaofeng.com 风琴式防护罩 丝杠防护罩 钢板防护罩

网友:
买0.5厚的铝板,冲裁--冲压成形---焊接

不过,焊接可能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