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洋白铜表面发黄的机理

楼主(2015-04-28):
@一朵娇粉嫩的花

先表态个不好意思,从回帖里得知您是表面处理的行家,就斗胆的@您

先述说事情缘由,原材料经过金冲压车间冲制后,需去除冲压过程中的压板油(润滑作用),采槽式挂篮式超声波清洗,一站用水基碱性并加热除油,二站为清水冲洗,三站是温热水浸泡加温,四站为90多度热风烘干。全程都使用反渗透水处理机出来的清水。

在除油后就会发现时有时无不规律的表面发黄斑点,在烘干后发黄斑点情况会加多。

请教,洋白铜表面发黄的原因。

感恩。

网友A:
呵呵,说真的,我现在看到铜材清洗变色的问题就头大啊,大家都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夏天真的来了

铜材清洗其实比电镀更难,因为铜的合金种类太多,各种材质对应的清洗的适应程度也有不同差别,笼统的处理也比较难

不过您描述的已经非常清楚,我大概分析下,对与不对还需要您现场验证

1.超音波功率的稳定,这个是很多朋友会忽略掉的,其实超音波的功率对工件表面是有影响的,功率太强会损伤工件的,这个有涉及到超音波槽体的分布什么的,具体的可以咨询一下做超音波的工厂吧,或者先把功率调小一点来测试

2.脱脂剂的选用,在不缺钱的情况下,建议大家买好的,知名度高一些的专用脱脂剂,因为铜不是钢铁,它就算是添了其他金属,增加了耐蚀性,它依然是容易氧化的,脱脂剂的碱性和一些表面活性剂是对铜基材有伤害的,最简单的证明,一些铜件在脱脂剂里浸泡10分钟,没有变色,但是你温度高了就会,时间长了也会,这个验证最好做

3.因为脱脂剂其实不容易洗掉,我们会再后续水洗多洗几次,这样增加了在有水情况下接触氧气的机会,也容易让铜氧化,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尽量依靠水的流动来清洗,不要让工件出水面

还有,不稳定的出这种问题,我觉得最可能的是你铜材冲压之前和或冲压后清洗前有轻微氧化,但是因为有油污,看不出,清洗之后会变明显,这一点,还需要您现场追踪,新原料和旧原料,刚冲压完和冲压完放置一段时间的工件,在同一个清洗条件下是否会发生变色的问题

或者您拍个清晰的照片让我看下,可能更有针对性一点

以上,仅供您参考,自动线清洗有时候也要考虑人为问题哦,因为这种清洗对自动线来说是不连续的,哈哈

网友(点评):
当时出问题的制程是在3月~4月份,俺调出各批制造日期后并在网上查核当时的气象资料。

网友(点评):
真是行家,大侠这方面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说真的,我现在看到铜材清洗变色的问题就头大啊,大家都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夏天真的来了

铜材清洗 ...
3.因为脱脂剂其实不容易洗掉,我们会再后续水洗多洗几次,这样增加了在有水情况下接触氧气的机会,也容易让铜氧化,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尽量依靠水的流动来清洗,不要让工件出水面

除油时是完全浸泡木有露出水面,除油槽的水是不外流,但是有槽内水有在流动。

清洗时的槽水是连续添加和溢流。

在除油后取出挂篮目视检查就会有不规律的发黄斑点。

这案例是在12年时的事,当时客诉产品表面脏污,后全检成品仓库时更晕人,不止是发黄而已,还有很多棕紫色与黑色斑点甚至是铜绿。产品是用塑料袋包装,内置数包干燥剂,外用纸箱盒装,放于除湿控温仓库里。

当时的做法是在烘干前加钝化,烘干后全检。这样就木有再发生客诉。

虽然将问题控制住,而内部损耗还是无法有效掌控,究其原因还是未能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脚踏实地的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油时是完全浸泡木有露出水面,除油槽的水是不外流,但是有槽内水有在流动。

清洗时的槽水是连续添加 ...

除油完成后即有发黄斑点,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后续钝化解决?
因为看你的描述,我觉得是类似的固定工位的自动清洗线,所以没有加钝化制程,
但是有钝化只能解决成品烘干或者储存过程中变色氧化的问题,应该不能解决在除油过程中就变色氧化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不能,有问题的是全检挑除。 清洗机是多槽式,自动下降入槽上升出槽,移位,属于半自动式。

网友(点评):
这个在清洗已经算是全自动了,因为只需要人工上料下料,其余线上自动运行,还是找找制程管理已经素材管理的问题,我觉得和我一个朋友碰到的问题差不多,和你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油完成后即有发黄斑点,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后续钝化解决?
因为看你的描述,我觉得是类似的固定工位的 ...

俺当时的决策是先解决质量问题,保证不会再出客诉,之后再慢慢克服根本原因。

往上溯源追查,从冲压车间-经销商-分条厂-铜板厂;往下全程跟踪,由清洗车间-组装-包装-成品库-物流-客户仓库-使用者环境。

俺一直认为发黄就是氧化的一种表征而不是单纯变色,从网络大量搜寻查阅资料,结果都是复印机效应,只有少数文章会提到氧化,然后。。。就不再深入。于是俺转换搜寻关键字,改查找黄色氧化物,棕红色氧化物、黑色氧化物、绿色氧化物。经过个把月的折腾后大概理解这些氧化物的形成条件。

于是尝试着在冲压过程加入钝化保护,批量有限效果很难确认。这动作只是在减少内部损耗而已,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先前在仓库的成品也是大批的出现表面瑕疵,总不能就直接报废处理,那些可都是银子呐。联系了电镀厂讨论后认为可行,先小批量的再处理,随机取3个样品进实验室高温高湿测试,24小时后检查确认重工的效果,其余的返修品全检确认再处理的不良比例后核算成本,还是值得去重工。便将仓库的成品全数送去再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当时的决策是先解决质量问题,保证不会再出客诉,之后再慢慢克服根本原因。

往上溯源追查,从冲压车 ...

变色肯定是氧化,这个是不用怀疑的

但是要完全避免很难,因为前期特别是在素材阶段,冲压的油污还是很影响颜色的判断

我们建议的清洗流程

素材---除油----水洗----酸洗-----水洗-----纯水洗------钝化-----纯水洗----热纯水洗----热甩干机甩干

直接最后用烘干的方法很容易残留水印,但是采用甩干就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水印问题倒是很少,俺厂的操作程序可以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色肯定是氧化,这个是不用怀疑的

但是要完全避免很难,因为前期特别是在素材阶段,冲压的油污还是很 ...

在这类型产品是外观件,除了发黄外连表面刮痕都有规范要求,内部不良品里也有不少比例是刮痕。为此与那批重工产品做过对照,还从客户那边得知竞争厂的质量是优于俺厂。为了有效降低内部不良成本,俺也计划要引进酸洗的制程,采用环保酸洗药水再配合后续水处理与废酸再回收使用,目标是零排放废水。当然这部分得先自行化验检查并定期取样送检,不然只要来查厂就肯定被封设备。

酸洗这段过程木有表述是与发黄机理无关。

客诉是在5月份,而在13年初于部门都正常运行后,厂里另外派人来接手,俺就木有再去追查发黄的机理。13年第三季后又有客诉表面脏污,接手人来问俺当时咋处理。在被派去接这个部门前,这类产品是处于亏本生产,俺接手后已经转亏为盈,并看好13年的业绩,当时要俺接手时俺是不咋乐意的,而等俺理顺后等坐享成果时又要交出去肯定是更不乐意。因此就语有保留。

自己还是再去追查发黄的机理,还是从氧化的观点去查找,一段一段的去查找核对与判断,因未再做实验确认所以只能是用判断。眼球焦点逐渐聚焦在“氧”这里,氧化的主要凶手。之后一再去查找各个金属的活性顺序,还有铜合金的组成与腐蚀之相关材料。最终认定还是水的问题,解决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清洗发黄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类型产品是外观件,除了发黄外连表面刮痕都有规范要求,内部不良品里也有不少比例是刮痕。为此与那批 ...

水的问题,不好说,RO的水质一般正常维护还是有保证的

公司的人事斗争到处都在啊

你们公司要做零排放,很正规的企业啊

反正我看到铜清洗的问题我都头大,以前做加工的时候,碰到这一类订单俺都推掉

洗挂了一批,一个月的加工费都赔不回来啊

网友(点评):
RO机定期更清洗滤材与换滤膜。按照饮用水的标准来检验是完全合格的。俺还是固执的认定清洗发黄是水的问题。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的问题,不好说,RO的水质一般正常维护还是有保证的

公司的人事斗争到处都在啊

做零排放是要成本,这个费用与被罚或被封厂整改的费用相比,就显得是很微小,而且给客户的感受是不同的档次。

网友:
汇总一些网搜的资讯  }. k

1、洋白铜发黄一般来讲是由于其长时间与空气接触,表面氧化所致,也就是会变色,其性能不会变化。

2、洋白铜又叫锌白铜,是一种铜锌镍合金,发黄主要是洋白铜里的锌元素在起作用。这个变色是不可通过其它方法改变的。但产品性能是不会变化的。
9 z Y
3、采用水基清洗剂的话对清洗剂有一个要求:在清洗掉脏污的同时要保护洋白铜不在水中发生氧化发黄。
4、一般发黄的现象可分析成3个原因:
A、清洗不彻底,仍油污在工件表面,所以在干燥后出现发黄。这一原因可在漂洗过程判断清洗效果,如果不干净不要烘干,烘干了就有黄斑而且很难再除掉。

B、清洗剂无保护作用。洋白铜在水中出现氧化发黄。这个原因可在清洗过程就直接看出来。
 C、清洗剂本身有问题,与油污等污物结合之后更难洗掉。这一原因大多在清洗不彻底的现象相似,只是较容易判断清洗效果不良。直接很容易看出洗不干净
 d
5、金属活性顺序:锂、铷、铯、钾、镭、钡、钫、锶、钙、钠、锕、镧、铈、镨、钕、钷、 钐、铕、钆、铽、钇、镁、镅、镝、钬、铒、铥、镱、镥、(氢)、钪、锔、锫、钚、锿、铹、镄、锎、钍、镎、铍、钔、铀、铪、铝、钛、锆、镤、钒、锘、锰、铌、锌、铬、镓、铁、镉、铟、铊、钴、镍、钼、锡、铅、钨、(氘分子)、(氢分子)、锗、铜、锝、钋、汞、银、锇、铑、钯 、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