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的方式将线材绕进去

楼主(2015-04-28):
如图所示,线材初始时成卷的,缠绕进去那个产品后的形状是S型。怎么用机械化方法来把线绕进去。线材直径1-2mm ,就是普通的单芯电线。

网友A:
你这个有难度,线材的材质。直径,其他数据完善下吧

网友B:
线材是什么材质,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难度,线材的材质。直径,其他数据完善下吧

线材直径1-2mm ,就是普通的单芯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材是什么材质,多大

线材直径1-2mm ,就是普通的单芯电线

网友:
不是什么都能做成自动化啊

网友C:
标下产品的尺寸吧,长,宽什么的,还有说明下效率要求,说完整点大侠们好给建议

网友D:
咳。。。

孔多大?

孔多长?

孔间距多少?

孔数有多少?

多规格的话,最大最小数据。。。

合适的话,别说电线了,毛线都能绕的好。。。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孔小的话,毛线还好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下产品的尺寸吧,长,宽什么的,还有说明下效率要求,说完整点大侠们好给建议

我就是随机有了这个想法。一切都是假设的。。。

网友:
线材材质硬度怎么样?硬的当然好弄点。

假设它是软的吧(应该是,可以成卷),这样做可否:
1、线卷插到固定柱上,线头穿过一有压力的出口,以方便下次取线。看你线体的质量,质量差的话,是否考虑把压力出口变成动力送料的?
2、一个机械手把线头交给图示的2个2轴机械手后,由这2个机械手交替传递,分别穿孔。
所有过程都要考虑线的质量,不要拉紧的时候断了线。哈哈。

也可以开拓哈思路,想想丢手绢的方式来试试。

网友(点评):
看到是单芯电线了,难做,这种办法要改哈。

网友:
缝纫机原理可以借鉴

网友E:
你这个好像 做电线的都是铜丝穿进皮里的。

网友(点评):
不是穿进去的,是押出机

网友:
是要做设备不,我可以组团搞定,前提是您需要告知速度要求及合格率和设备报价的上限值您可以接受。

网友:
柔性的东西是最不好做自动化的,即使做成了,效果也不好

网友(点评):
效果不好,谁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好像 做电线的都是铜丝穿进皮里的。

类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咳。。。

孔多大?

电加热坐垫。家里有个坏了,我拆开后,实在想不出除了人工穿线,还有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加热坐垫。家里有个坏了,我拆开后,实在想不出除了人工穿线,还有其他什么方法。。。。

这好比一个人,走独木桥难,还是走马路上的线条难。

再说个比喻?比如你的SUV车高不到2m。在高速,你敢跑100公里每小时。可进停车场时,就担心那个2米1的限高栏碰到你车的脑门子。。。

楼主(2015-07-13):
引用 网友D:
这好比一个人,走独木桥难,还是走马路上的线条难。

再说个比喻?比如你的SUV车高不到2m。在高速,你敢 ...

从头到尾除了看到你在添乱,不知道在说啥。。。。假如开始没交代清楚前提,那么10楼的方案怎么出来的?

网友F:
简单!做一个手指状活动模架,等插。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加热坐垫。家里有个坏了,我拆开后,实在想不出除了人工穿线,还有其他什么方法。。。。

。。。你在坑我们吗,还以为是有案子呢!
类似的机构有见过,相信需求量大的话一定有人能做出来的

网友H:
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坑我们吗,还以为是有案子呢!
类似的机构有见过,相信需求量大的话一定有人能做出来的

没坑谁。就是讨论下可行性的问题。。。我已经做出方案来了。。另外已经画了一部分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抛砖引玉

咱俩想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做一个手指状活动模架,等插。

哥们,咱们想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