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空吸盘(如图),如果产品好用,可能会长期合作

楼主(2015-04-28):
求一个真空吸盘,样子请见图片。直径200-250的圆形,要求6公斤空气压力不湿水(吸附件为平整的钢板,但没有玻璃那么光滑)的情况下,有500kgf的吸力(垂直)。请问有这种材料吸盘么?国外的设备上有,照片就是国外的,产品对吸痕等细节无要求,只要力够质量好就行!初期是用来做实验的,不会买多少,如果产品好用,可能会长期合作!

有产品的朋友请跟帖或发社区短消息。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A:
盘径200~250mm,就算达到-100Kpa真空度,安全系数选1,即使这样,垂直抓取力也没有500Kg,盘径300左右勉强达到要求,请确认一下相关参数。
我会推荐瑞典PIAB FP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径200~250mm,就算达到-100Kpa真空度,安全系数选1,即使这样,垂直抓取力也没有500Kg,盘径300左右勉强达 ...

谢谢了!300国产的可以么,我做工具用的,卖给客户太贵了别个也不会买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凑合着用,国产的也可以,或者你剪一块硅胶做一个都行。不过,有没有想过500kg的板子掉下来?

网友B:
电磁铁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不行吗

有圆弧的地方磁铁不好用,而且不太想用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圆弧的地方磁铁不好用,而且不太想用电

 这个可以定做吧  你这个东西有点重   如果吸盘要考虑移栽过程中的一个惯量或离心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定做吧  你这个东西有点重   如果吸盘要考虑移栽过程中的一个惯量或离心力呀

磁铁用不了,因为吸附件稍微挪动一下弧度就不一样了,所以只能考虑真空吸盘,现在图纸基本已经完成了,就只差吸盘了

网友(点评):
哦 去看看米思米呀

网友:
不考虑SMC的真空吸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磁铁用不了,因为吸附件稍微挪动一下弧度就不一样了,所以只能考虑真空吸盘,现在图纸基本已经完成了,就 ...

貌似只有50以下的~~~~

网友C:
图片怎么看着像海绵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怎么看着像海绵得

不是海绵的,熟料的,开了闪光灯的缘故吧可能是

网友:
上海杜郎应该有,也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