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5-04-28):
各位大神,这个步进驱动器怎么用?D1 D2 D3 D4 设置为ON是什么意思。怎么不像其他驱动器一样细分就是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网友:
那个是小的拨码开关  一般是红色的壳  先找到那个开关

网友A:
只需用A+、A-、B+、B-、这四根线,为四项步进电机,按照一定次序依次通以高电平,就可以使他转了。区别AB线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A与A之间导通,B与B之间导通,且A+、A-之间的阻值为A+、AC之间的阻值的二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用A+、A-、B+、B-、这四根线,为四项步进电机,按照一定次序依次通以高电平,就可以使他转了。区别AB线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D3和D4设置为on时,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网友:
步距角多少? 那个拨盘是细分。

网友:
楼上不懂可不能乱说啊,拨码一般就是设置细分,电流,和半流功能的,驱动器上面一般就有标几码几码是细分几,几码几码是电流多少,单独一个开关半流功能,你看看。

网友:
拨码开关D3 D4对应的数字,乘以200,就是楼主你想知道的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譬如,D3 D4 是ON ON ,对应8,那么就是1600个脉冲转一圈。
不知我说明白没有?

网友:
先看说明书搞清步距角。D3、D4是对步距角的进一步细分。
假如步距角是1.8度,细分为8(D3、D4都是ON),那么8个脉冲走1.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