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电机带动螺母驱动,而丝杆做直线运动

楼主(2015-04-28):
如何电机带动螺母驱动,而丝杆做直线运动

网友:
如图

如图

网友(点评):
丝杠两端在轴承座内,轴承座再放到滑轨上

网友(点评):
负载、惯量,电机功率

网友:
东方电机好像有此类型,看看吧

网友:
把螺母用推力轴承憋住就是了

网友(点评):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
海顿的直线步进电机就是这样的,螺母旋转动,丝杠不旋转

网友:
螺母与同步轮1固定,电机与同步轮2固定,同步轮1,2用同步带相连

网友:
楼上的解决的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