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魔天轮的驱动方式

楼主(2015-04-28):
销轮驱动,各位有没用过,还有那些设备在用?请跟图回复!长长见识,长长知识!

网友:
销轮是不是链轮的演变呢

网友(点评):
我看是链条的演变,把一个大圆环的链条里的滚子,装在圆环形链板上就成了销轮了!

网友A:
这个电机的功率不知要多大才行

网友(点评):
没看到这减速比多大吗?

网友(点评):
楼下的,减速比再大电机也要功率啊,如果你知道的你能告诉我这个电机要多大功率吗?

网友:
当年课程设计的时候用过销轮。拆了一整条自行车链子做的。

网友:
低速 用的多,速度一快 就不行了

网友:
冶金行业,环形炉的炉底用这种结构的多

网友:
齿轮和销子配合起来啦

网友:
也不是什么新技术啦,设计手册上都的标准可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的功率不知要多大才行

几十千瓦,还要星型降速启动。还有增速机构启动起来再慢慢增速

网友:
小时候俺们村里的水车带动的榨油大炒锅,类似。就是用柱子代替齿轮.

网友(2015-05-29):
昨晚还想研究摩天轮怎么转的,结果今天却看到了,感谢分享了!

网友:
加加积分,谢谢

网友:
钟表也用,话说我们这的摩天轮是用轮胎压紧摩擦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