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液压站时,计算电机油泵配比有公式吗?

楼主(2015-04-28):
求教前辈高人,有关于设计液压站时,用来计算电机油泵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
正规的油泵产品样本上都有!

网友: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做这些事时从来不记公式,老老实实按具体工况一步步推算。

网友A:
根据你的工况需求,确定流量需求(含损失),压力范围,可以求得电机功率、选择合适的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工况需求,确定流量需求(含损失),压力范围,可以求得电机功率、选择合适的泵

我以前是做油缸的,需要多少推力,拉力,来求出使用压力,这些知道一点。就是不懂怎样求多大工率的电机和油泵这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是做油缸的,需要多少推力,拉力,来求出使用压力,这些知道一点。就是不懂怎样求多大工率的电机和 ...

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是做油缸的,需要多少推力,拉力,来求出使用压力,这些知道一点。就是不懂怎样求多大工率的电机和 ...

油缸截面积x速度就是你的流量需求,另外你的油路上会使用各种阀、管路,这些都会有压力损失,电机功率≈压力x流量/(45~60)。
还有,压力取决于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缸截面积x速度就是你的流量需求,另外你的油路上会使用各种阀、管路,这些都会有压力损失,电机功率≈压 ...

求指教,除以个(45~6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指教,除以个(45~60)是什么意思?

指教谈不上,压力(MPA=N/mm2)x流量(L/min),结果是做功(kw/min),这是理想状态下的计算,考虑一些其他因素,就在45-60范围内取数。水兄现在在济南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截面积x速度就是你的流量需求,另外你的油路上会使用各种阀、管路,这些都会有压力损失,电机功率≈压 ...

谢谢!请问(45~60)是什么呢?

楼主:
谢谢,收到新消息,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45~60)是什么呢?

上面回答了,有些时候弄不大清楚可以套单位,根据单位转换寻找答案,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教谈不上,压力(MPA=N/mm2)x流量(L/min),结果是做功(kw/min),这是理想状态下的计算,考虑一些其 ...

谢大侠问候,来济南请你喝茶~
那要是在45~60范围内取值应该是除以45%~60%吧。大侠的意思应该是领会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大侠问候,来济南请你喝茶~
那要是在45~60范围内取值应该是除以45%~60%吧。大侠的意思应该是领会了, ...

去济南的机会不多,虽然俺也是山东人。
上面那个是除以45~60范围的数,因为流量x压力后面单位是min,功率是单位时间内做的功,所以理论除以60,但是考虑损失、波动等,需要在这个理论功率上乘以一定的系数,简化一下就是45-60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济南的机会不多,虽然俺也是山东人。
上面那个是除以45~60范围的数,因为流量x压力后面单位是min,功率 ...

非常感谢大侠的讲解。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C:
非标液压系统简单的计算:泵在系统中的最大工作压力Mpa(不是额定压力)X系统工作时最大流量(L/min) /60=电机功率KW.选择标准电机功率时向上靠。我多年都是这样估算的。例如:泵工作压力16pa。最大工作流量10Lmin,除以60就是2.6  选择电机为3KW。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标液压系统简单的计算:泵在系统中的最大工作压力Mpa(不是额定压力)X系统工作时最大流量(L/min) /60=电 ...

谢谢!写得很详细。真好!

楼主:
请教,齿轮泵,柱塞泵都可以用这个公式算吗?我在叶片泵厂家样本书上找到像上面的公式。

网友:
上网找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