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联动加工轴上的螺旋槽手工编程可行吗

楼主(2015-04-28):
社区里面有熟悉加工轴上面螺旋槽的技术人员吗,我这边装夹方式是把轴立在我机床工作台中心,工作台中心放有一个车床用的三爪自定心卡盘,卡盘夹紧轴,然后我的设备是卧式镗铣加工中心,可以说是卧加,图片下面的

楼主:

社区里面有熟悉加工轴上面螺旋槽的技术人员吗,我这边装夹方式是把轴立在我机床工作台中心,工作台中心放有一个车床用的三爪自定心卡盘,卡盘夹紧轴,然后我的设备是卧式镗铣加工中心,可以说是卧加,图片下面的

网友(点评):
西门子840D系统,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可以问我,我装夹的方法我在仔细说一遍,我在工作台中心放一个三爪卡盘,然后把轴立起来,用卡盘夹紧工件,梯形螺纹那一端轴朝天上,靠然后B轴工作台旋转,Y轴两轴同时联动把

网友(点评):
B轴Y轴(就是主轴上下移动)同时联动把螺旋槽加工出来,本人旋转只会手动编程,所以比较麻烦,自动编程还没学会,他们带第四轴立加的也搞不了,

楼主:
照片上传不了我真是醉了,咋回事哦

网友(点评):
我这里是IE11就看不见上传的按钮。。。IE10以下和FireFox没问题。

网友(点评):
我现在明白了,是我照片太大了,

网友A:
上图纸

网友(点评):
图纸今天才好不容易上传了,不好意思意思,还得多请教,

网友:
     4轴加工螺旋槽手工编程可以的。A轴360度对应X轴的螺距,切削深度定好后2轴联动就能加工出螺旋槽

网友(点评):
今天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图纸上传上来,不好意思,还得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还请多指点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照片上传不了我真是醉了,咋回事哦

网友(点评):
一根轴上有两条螺旋槽,两条槽的槽头跟槽尾是对称的,只有槽的弧度不是对称,螺旋方向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纸

这两张是实物照片,样子都是一样的,就是尺寸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两张是实物照片,样子都是一样的,就是尺寸大小不一样

程序格式
A=DC(__) B=DC(__) C=DC(__)
A=ACP(__) B=ACP(__) C=ACP(__)
A=ACN(__) B=ACN(__) C=ACN(__)
参数说明
A B C
将要运动的旋转轴名称
DC
绝对尺寸,直接逼近终点位置
ACP
绝对尺寸,顺时针方向逼近终点位置
ACN
绝对尺寸,逆时针方向逼近终点位置

网友(点评):
西门子ACP指令试过了,只能做出个大概形状,没精度,螺旋槽的角度32度跟R36没做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格式A=DC(__) B=DC(__) C=DC(__)或A=ACP(__) B=ACP(__) C=ACP(__)或A=ACN(__) B=ACN(__) C=ACN(__)参 ...

别沉,顶上去

网友B:
     设备很气派,是原装的吧?
     你将直径70的圆展开后周长219.9115,当做纵坐标,对应的角度就是360度,再将你的C向展开图拼起来,C向展开32度跨度55长,55/219.9115*360就是夹角90度,这样说了能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很气派,是原装的吧?
     你将直径70的圆展开后周长219.9115,当做纵坐标,对应的角度就是360度 ...

是原装的,沈阳机床,这算是我干过最差劲的机床了,进口机床好很多,
我知道旋转角度这些,就是不知道怎么编程啊,用什么代码格式,有的人说要两轴联动,有的人说至少要三轴联动,我自己都蒙了,不知道怎么入手,编程手册里面又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格式A=DC(__) B=DC(__) C=DC(__)或A=ACP(__) B=ACP(__) C=ACP(__)或A=ACN(__) B=ACN(__) C=ACN(__)参 ...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吧

我个人感觉如果槽的精度要求低,形状很简单,手编应该马马虎虎

但是如果槽的形位要求很高,形状很复杂,还是老老实实上UG机编吧

网友:
学习宏程序是不是要先学C++?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们做过,用带动力刀座的数控车床就可以加工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不了解,学习一下,顺便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们做过,用带动力刀座的数控车床就可以加工

编程用手工编程可行吗?类似产品还有更大更长两米多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吧

我个人感觉如果槽的精度要求低,形状很简单,手编应该马马虎虎

有精度的.对称度轮廓度螺旋角度都有要求.不然装配进去就会卡死动不了。

楼主:
N1 G0G90G54X0Y0S1200M3F160
N2 B0W0
N3 R1=360/(3.14*104) R2=3.5 R3=0.5
N4 MARK1:
N5 X0Y0
B0
N6 Z20
N7 Z5
N8 G01 Z=-R3
N9 R8=0
MARK2:
N10 G01 B=R2*SIN(R8)*R1 Y=R2-R2*COS(R8) F200
N11 R8=R8+1
N12 IF R8<=41 GOTOB MARK2
N13 G01 B=23.244*R1 Y18.5
N14 R4=0
N15 MARK3:
N16 R5=R2*SIN(49+R4)-R2*SIN(49)
N17 R6=R2*COS(49)-R2*COS(49+R4)
N18 G01 B=R6*R1+23.244*R1 Y=R5+18.5
N19 R4=R4+1
N20 IF R4<=41 GOTOB MARK3
N21 R7=90
N22 MARK4:
N23 R20=R2*SIN(R7)-R2*SIN(49) R21=R2*COS(R7)
N24 G01G90 B=R21*R1+30 Y=R20+18.5 F200
R7=R7-1
N25 IF R7>=49 GOTOB MARK4
N26 G01 B=50.457*R1 Y1.5
N27 R30=41
N28 MARK5:
N29 R31=R2*SIN(41)-R2*SIN(R30) R32=R2-R2*COS(R30)
N30 G01 B=R1*R31+50.457*R1 Y=R32 F200
N31 R30=R30-1
N32 IF R30>=0 GOTOB MARK5
N33 R8=0
MARK6:
N10 G01 B=R2*SIN(R8)+60 Y=R2-R2*COS(R8) F200
N11 R8=R8+1
N12 IF R8<=41 GOTOB MARK6
N13 G01 B=77.67*R1 Y18.5
N14 R4=0
N15 MARK7:
N16 R5=R2*SIN(49+R4)-R2*SIN(49)
N17 R6=R2*COS(49)-R2*COS(49+R4)
N18 G01 B=R6*R1+77.67*R1 Y=R5+18.5
N19 R4=R4+1
N20 IF R4<=41 GOTOB MARK7
N21 R7=90
N22 MARK8:
N23 R20=R2*SIN(R7)-R2*SIN(49) R21=R2*COS(R7)
N24 G01G90 B=R21*R1+90 Y=R20+18.5 F200
R7=R7-1
N25 IF R7>=49 GOTOB MARK8
N26 G01 B=104.883*R1 Y1.5
N27 R30=41
N28 MARK9:
N29 R31=R2*SIN(41)-R2*SIN(R30) R32=R2-R2*COS(R30)
N30 G01 B=R1*R31+104.883*R1 Y=R32 F200
N31 R30=R30-1
N32 IF R30>=0 GOTOB MARK9
N9 R8=0
MARK10:
N10 G01 B=R2*SIN(R8)*R1+120 Y=R2-R2*COS(R8) F200
N11 R8=R8+1
N12 IF R8<=41 GOTOB MARK10
N13 G01 B=132.096*R1 Y18.5
N14 R4=0
N15 MARK11:
N16 R5=R2*SIN(49+R4)-R2*SIN(49)
N17 R6=R2*COS(49)-R2*COS(49+R4)
N18 G01 B=R6*R1+132.096*R1 Y=R5+18.5
N19 R4=R4+1
N20 IF R4<=41 GOTOB MARK11
N21 R7=90
N22 MARK12:
N23 R20=R2*SIN(R7)-R2*SIN(49) R21=R2*COS(R7)
N24 G01G90 B=R21*R1+150 Y=R20+18.5 F200
R7=R7-1
N25 IF R7>=49 GOTOB MARK12
N26 G01 B=159.309*R1 Y1.5
N27 R30=41
N28 MARK13:
N29 R31=R2*SIN(41)-R2*SIN(R30) R32=R2-R2*COS(R30)
N30 G01 B=R1*R31+159.309*R1 Y=R32 F200
N31 R30=R30-1
N32 IF R30>=0 GOTOB MARK13
N33 G0G90Z500
N34 R3=R3+1.5
N35 IF R3<=6 GOTOB MARK1
N36 M09
N37 G0G90Z50这个是别人给我的参考程序.也是铣螺旋槽的.卧加西门子。装夹方式跟我一样.我也看不太懂.能看懂的大侠多多指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程用手工编程可行吗?类似产品还有更大更长两米多都有。

只加工两个对称的螺旋槽完全没问题,两米长和机台,夹具等有关系,和手工编程没什么关系,这个形状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