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铝上钻盲孔要怎么钻

楼主(2015-04-29):
请问要在一个10mm厚的铝上钻个8mm深的12厘的盲孔,要求孔底是平的,要用什么来钻,我试过把钻头磨平来钻,但是孔底还是尖的,但用铣刀来铣孔底是平的,可是用铣刀铣在铣的过程振动很大,用12厘的铣刀铣出来的孔是12.6~7,还有孔也变行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钻出来的孔是12的而已底是平的?

网友A:
那你把铣的过程中产生振动的原因找一下吧。消除了振动,再试结果。

网友B:
原始孔还是先要钻的

网友C:
1,上铣床震动是没有夹紧或者是铣床两轴没锁定,尤其小型铣床。
2,磨个专门做此盲孔钻头,头部磨成你事先打好的孔小几丝。

网友D:
大侠,料只有10mm,怎么能钻出12mm深的孔呢?若是要求孔是平底孔,可以试试铣刀和镗刀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料只有10mm,怎么能钻出12mm深的孔呢?若是要求孔是平底孔,可以试试铣刀和镗刀加工。

应该说的是直径吧

网友E:
在铣床上把振动搞定好是可以铣出来的。能采用先钻个底孔再用铣刀铣底吗??定位用个夹具就行

网友F:
12厘是公制还是市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铣的过程中产生振动的原因找一下吧。消除了振动,再试结果。

就是铣刀在接触在铝的时候就发振动很大,就是这样那孔才会变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侠,料只有10mm,怎么能钻出12mm深的孔呢?若是要求孔是平底孔,可以试试铣刀和镗刀加工。

4MM就4MM为什么说12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始孔还是先要钻的

要先钻个孔然后才铣吗

网友:
要不要试试先用钻头打浅一点,再用铣刀铣底

网友:
用2刃螺旋角30铣刀,效果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上铣床震动是没有夹紧或者是铣床两轴没锁定,尤其小型铣床。
2,磨个专门做此盲孔钻头,头部磨成你事先打 ...

我是在比较大的钻床上铣的,下面有锁紧,用钻头钻钻出来的底会变尖,我要底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料只有10mm,怎么能钻出12mm深的孔呢?若是要求孔是平底孔,可以试试铣刀和镗刀加工。

料是10mm厚,孔深8mm孔的直径是12mm,就是用铣刀,但是铣刀在接触到铝的时候就会振动很大,铣出来的孔也变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铣床上把振动搞定好是可以铣出来的。能采用先钻个底孔再用铣刀铣底吗??定位用个夹具就行

先钻个孔在来铣那样在铣的时候那孔很难校正,如果校不正孔就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厘是公制还是市制?

12厘是标准的,我用卡尺卡出来也是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G:
4MM就4MM为什么说12厘呢

他看错了,是10mm的料钻12mm的孔8mm深

网友:
先钻孔 再用平底钻或铣刀钻下

网友:
用夹具定位啊,找个好点的定位面,这边以定位面为基准钻孔,那边以定位面为基准铣孔。钻的时候留点余量,铣的时候就是偏一点也可以调正过来。

网友H:
12厘这个说法从来没见过,就不能用规范一点的说法吗?另外,不是有专门的平底钻吗?怎么会搞不定?就算是用铣刀也不至于12的铣成12.7嘛,是机器太差还是水平太差?

网友(点评):
通常毫米都说成厘,分才是厘米。忽米说成丝,道,条。你还是接触得太少。 另外,12的铣刀铣到12.7是有可能的,钻头反而不会这么大。原因自己想

网友(点评):
用钻头不会,铣刀会是因为铣刀在铣振动大

网友:
难度应该不大呀,钻头先打个底孔,再用铣刀精铣一刀0.05精度也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I:
个人意见,要平底,就是铣出来。至于你说的震动,只能说明你的床子太差了吧。这种活实在不难。

网友:
要三次加工

网友:
先钻小一点直径的孔,深度小点,然后再用铣刀铣平底

网友J:
你用的什么机台啊 用键槽铣刀不行吗 还有厘是什么单位啊  工件是什么铝啊 按说不难啊 公差要求是什么 不说明白 叫人家怎么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上铣床震动是没有夹紧或者是铣床两轴没锁定,尤其小型铣床。
2,磨个专门做此盲孔钻头,头部磨成你事先打 ...

+1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意见,要平底,就是铣出来。至于你说的震动,只能说明你的床子太差了吧。这种活实在不难。

用钻头钻就不会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用的什么机台啊 用键槽铣刀不行吗 还有厘是什么单位啊  工件是什么铝啊 按说不难啊 公差要求是什么 不说明 ...

我用大只的双菱钻床,用立铣刀,工件是太空铝,这个孔要插东西进去的,太大插不紧,厘就是豪米

网友(点评):
钻床当铣床用,难怪了

网友:
十个的钻头扎到七个深,用平底钻或者铣刀扩孔

网友:
可以先用钻头钻底孔,分2次用铣刀加工。保证可以。

网友:
先钻个11的孔。在用铣刀。这有什么难度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厘这个说法从来没见过,就不能用规范一点的说法吗?另外,不是有专门的平底钻吗?怎么会搞不定?就算是用 ...

接触得确实太少,这些说法可能还是现场的老师傅用得多,别人怎么感觉不知道,反正我挺别扭,我比较习惯国际单位制。

网友:
先用钻头钻个小一点的,然后用铣刀铣

网友:
楼主你好,我这里有日本NACHI平头钻,加工完成后孔的底部是平的,合适于盲孔及斜面孔加工,钻头前无需先打中心孔。王生 电话:137 1214 5729   Q: 105 185 9349

网友:
成型铣铰刀,先钻,然后一次性铣端面和铰孔内壁。

网友:
先用一个10.5的钻底孔,再用12的铣刀就可以保证了,我也加工过这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