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已知条件选电机

楼主(2015-04-29):
如图,通过一个曲柄摇杆机构带动板子来回运动,已知板和地面摩擦力曲柄的速度和所有的尺寸,怎么根据已知条件选电机,还有曲柄摇杆机构的销轴。

网友:
画个简易图分析一下。

网友A:
这是摊水泥的吗?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

网友B:
功率P=F×V,根据这个公式计算,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P=F×V,根据这个公式计算,是否可行。

加速度用考虑吗,还有电机到板子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摊水泥的吗?

嗯,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速度用考虑吗,还有电机到板子的效率

速度:有效速度。  需要乘机械效率(取0.8)

网友:
好牛逼的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有效速度。  需要乘机械效率(取0.8)

太感谢你了,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根据各铰接点的载荷选取销轴,我在网上查关于多杆机构的受力不是很多而且比较模糊。

网友(点评):
看销轴的受力情况,剪切破坏?弯曲破坏?理论力学有计算方法,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根据各铰接点的载荷选取销轴,我在网上查关于多杆机构的受力不是很多而且 ...

如果用动态静力分析,也不好选定哪个位置的时候分析,您看这样可以不,如图,用proe画出装配图,定义了重力和摩擦系数,所有零件选择铁的密度,仿真后,测量出销轴的受力情况,如图2,在根据最大的力来求弯矩,在确定销轴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