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选择的学习制图软件?

楼主(2015-04-29):
    现在市面上的制图软件多种多样,本人作为一个大三的学生,刚好可以凑点时间出来学习,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学习,比如该侧重学哪个还是每个都要会用,还是每个都要精通?各位已经在工作的大大的支个招

网友:
虽然总有人说软件只是一个工具,重要是机械设计等基础知识,但是对于一个学生,熟练应用软件是能加分项,机械把SolidWorks熟练掌握,有时间精力把proe、UG、inventor等学会使用,可以用软件自带的入门教程学习,也可以查阅相关的书籍学习,最关键的还是要练习,用实际的零部件练习,多画一些就熟练了。

网友:
AutoCAD是必须会的,三维的主流有SW,Pro/E

网友:
我自己是这样的,在学校只学了个CAD,出来后进个培训学了PRO/E,只会画简单的三维及不复杂的曲面;后面自学了CAXA的二维,了解了一点三维的操作,但没学会,现在可以用SW画图,出图,看装配后的效果及检测一下干涉。偶尔画个东西玩一下,现在工作上只用到二维,大多数时间在卖苦力(产品检测)。

网友:
看你将来大致定位是什么了,按照职业划分:  外观设计--一般以UG、CATIA、犀牛、PS(不是此专业的,所以只知道这两个)为主;结构设计--主要以CATIA、proe、SolidWorks为主,其中国外或者是与外企息息相关的,比如第一级供应商,一般都是CATIA、proe,SW主要是国内用;非标设计---如治具、非标件、非标流水线,国内应用较多的就是SolidWorks和inventor;模具设计----UG、CATIA、proe、SolidWorks,其中proe、SolidWorks,CATIA是在特殊行业会有应用,后面讲;机加工(数控编程)-----UG和mastercam比较多。以上都是三维软件,CAD是必须会的。按照行业来分的话: CATIA-----以航空航天、汽车、发动机为主要应用,UG----以航空航天、汽车还有就是机器制造为主,PROE---应用主要是在机构件设计(塑料外壳如手机等);SolidWorks----主要集中在非标设计和治具设计方面;Inventor--听说是在非标流水线或者非标件设计中用的比较多,不是此行业的不懂,大神可补充。

以上都是以我接触的公司和人为参考,大家别喷我啊!~

网友:
如果选的是机械专业的话,学习软件可不是大三的事情,大一,大二就要着手考虑了。

网友:
你只要看看软件版块哪个软件的主题数和帖子总数最多,你就学哪个,你到其它论坛看看,哪个软件的主题数和帖子总数最多。你就知道你该学什么软件,拿行业说事,那是完全坑楼主,你们认为楼主有多大可能性去什么航空航天发动机汽车行业发展,又或者有多大可能性愿意去车间操机玩什么机加编程,或者去消费电子行业做什么产品外观设计,简直是笑话嘛。别的不说,单就消费电子产品的外观设计,本社区有几人从事。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