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DEJ100-4是什么电机啊

楼主(2015-04-29):
YDEJ100-4是什么电机啊,什么场合使用这种电机

网友:
一款由蜗轮蜗杆变速的减速器

网友:
我觉得这种问题百度一下来得快多了,

网友A:
YEJ系列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和YDEJ系列多速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都是在三相交流普通电机Y/Y2与YD/YD2系列电机非轴伸端加装一个电磁失电制动装置组成;制动器与电机同轴联接,结构牢固,制动可靠;制动器接线与电机接线共用一个出线盒;电机起动与制动可用同一主令电器控制,因此使起动、制动准确同步;所以适应于要求准确定位,迅速制动的机械。由于YDEJ系列电机变极调速功能,因而该系列电机适用于转速范围广,并且要求准确、安全制动性能的机械设备。
以上百度找来的,自己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J系列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和YDEJ系列多速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都是在三相交流普通电机Y/Y2与YD/YD ...

请大侠将“变极调速”,给科普一下

网友:
。。。我不是机械行业的,你让我说,我也是百度百科,自己看看吧,那么多,怎么拷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