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调度器idw导出成DXF的问题

楼主(2015-04-29):
请教各位,用任务调度器将idw文件批量导出成dxf文件后,

dxf文件的文件名都变成    xxx.idw.dxf。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文件名中的  .idw 去掉?

谢谢!

网友:
这个怕是没办法,因为没有提供命名设置的机制...

网友A:
可以  用重命名软件 改过来, 不过这个也不影响使用和文件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用重命名软件 改过来, 不过这个也不影响使用和文件管理

改文件名使用“重命名软件”?真不知道,请介绍一下呗

网友B:
有个东西叫拖把更名器SmartRename,专治inventor各种神经病症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西叫拖把更名器SmartRename,专治inventor各种神经病症状...

这个能嵌入任务调度器使用,解决楼主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嵌入任务调度器使用,解决楼主的问题吗?

不能,只能做后期改名,替换.id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用重命名软件 改过来, 不过这个也不影响使用和文件管理

我找这个方法,是想整理文件夹方便些。当然,就这么用,也不是没法干活儿。可我已经真的讨厌“能用就行”。

1000来个idw分散在5~60个文件夹内(按加工商、材质、材料规格、加工设备等分类)。

挑选出指定扩展名的文件,这个.idw很碍事。而且,它长在那里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批处理文件。
一下代码:
======================================================================== ...

所以我还是用”回复“吧:
因为任务调度器没提供输出文件的”命名规则用户设置“,所以造成了这些麻烦。其实”命名规则用户设置“的实现十分简单,但是再简单的事情您不去做,也是白扯。Inventor至今也没想到支持这个用户普遍需要的”文件命名规则“。
我在Autodesk工作期间,我的部门曾对此做了研究,并做出了可用的基础原型程序。但是,研发决策者对此并无兴趣,这也因为大多数用户也没有提出这个要求。这个才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您的设计中没有这类管理需求吗?怎么会呢?

ngsxngtd 先生的解决方案,是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方案,这是古老的DOS级别的解决方案。
万幸的是,微软在经历了从DOS-Win32-Win95-WinXP-Win7-Win10等一系列巨大的变动之后,还是保留了DOS的基本功能。这给用户造成了极大的方便,到现在我们仍能享用。
不幸的是,Autodesk在Inventor中彻底取消了命令行交互机制,这将造成用户在定制和二次开发的过程中,碰到巨大的障碍。在AutoCAD中众多的、简明的用户定制和二次开发可能,在Inventor中荡然无存。好容易有个iLogic,还是后娘养的,许多年没有进展。

当然,那些买了Inventor软件的用户们,对此并无抱怨,也是造成目前状态不可忽视的原因。所以我感慨说”这些用户真的很温婉“。

楼主:
今天我还得把这么个小事儿说到Enzo的讨论区呢。

Bom表里的查找功能,点击后,文本框竟然没有Focus,还得我来再点一下文本框。。。

本来就是一个为省时间搞出来的功能,就不能再写一行命令啊。。。

网友(2017-01-05):
我觉得 直接用将IDW 另存为--保存副本--保存类型DXF--选项--下一步  选择需要转换的图纸  这样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