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连杆给汤机设计时,各连杆的长度怎么设计与选择?

楼主(2015-04-29):
设计要求:
取汤行程中,汤匙上升的垂直距离为350mm~450mm。
送汤行程中,水平距离≥1100mm,竖直距离为200mm~300mm。
各连杆长度选择多少合适?

网友A:
图里不是都有了吗?

网友B:
楼主说的求解是解析法还是图解法,图中所有L和α角都未确定,已知量就三个,未知量十个,还想求解,菠萝菠萝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里不是都有了吗?

图里没有,我是想求L1、L2、L3的具体长度。和满足题目中的限制要求情况下,各杆的具体数值是多少。我给出的图并没有给出数值。只是给计算各杆的长度时的一个参考而已。

网友(点评):
该考虑的参数差不多齐了。剩下的事儿,或是自己计算,或者用3D软件建模,从轨迹和设备空间来倒推了。你不会是打算让别人搞好了,当啷给你个最后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求解是解析法还是图解法,图中所有L和α角都未确定,已知量就三个,未知量十个,还想求解,菠萝菠萝 ...

解析法和图解法都可以。阿尔法角是随便取的么?取多少合适?L正是我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