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材料的磨削难易程度,深入探讨

楼主(2015-04-29):
这几天在工作中发现切屑(磨削下来的的材料)是浮于磨削液表面的,前几天另外一种材料的切屑是沉在磨削液下面的。

我想问的是,在磨削过程中,可不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切屑颗粒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来判断材料的磨削难易程度?进而给选择砂轮带来依据。

谢谢。

网友A:
材质不是先知道的吗?
包括成分和热处理状态什么的,应该根据这个先筛选一下,然后根据具体磨削状态再细分选择吧

网友:
楼上的回答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不是先知道的吗?
包括成分和热处理状态什么的,应该根据这个先筛选一下,然后根据具体磨削状态再细分 ...

很多材料事先不是很清楚的,这里的原因比较多,我说是的比较少见的材料,比如一些非金属材料,有些只知道个大概,名字都没听过,如果可以百度到,请帮我查

网友:
外行来凑热闹:前几天看到类似例子,查了下资料,对钢铁材料大概意思是要有适当硬度、显微组织均匀:成份、大小、机械性能等。
其实和我们宏观水泥板差不多的意思。

网友B:
材料一直都搞不明白,给的时候都是根据库里面以往图纸上给的,具体效果如何,由于没有跟现场接触的机会,所以也得不到具体的反馈信息,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一直都搞不明白,给的时候都是根据库里面以往图纸上给的,具体效果如何,由于没有跟现场接触的机会,所 ...

 是啊,就是要反馈,为自己心里建立概念,不能像看一颗树一样,你看着永远是看着,对它根本不了解,了解它就要结合自己的工作来了解,比如我是磨工,就从磨削角度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