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旋向选错了,如何补救?

楼主(2015-04-29):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一个机器,其中一个液压泵由于前期疏忽,导致旋向选错了。液压泵是直插到发动机上的,哪位大侠能帮忙出个主意,有没有简单可靠的中间传动装置能实现旋向的转换。

网友:
加个齿轮行不?

网友(点评):
领导不同意自己做齿轮,要用现成的,可是到现在我也没发现有现成的可选啊

网友A:
有的泵是可以改旋向的,打电话咨询一下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泵是可以改旋向的,打电话咨询一下厂家

该泵比较麻烦,泵是国外做的,还得拿到国外去改,时间会跟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泵比较麻烦,泵是国外做的,还得拿到国外去改,时间会跟长

可以自己改,问一下厂家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厂都是自己改的

网友(点评):
没有见,力士乐的泵,配流盘都是国外的件,国内没有备货

网友:
泵直接插到发动机上?飞轮呢,你就说要搞个离合器安全点,然后加个离合器再配个分动箱(里面就是两齿轮)现成的,然后泵插分动箱里。离合器就是个幌子,加不加都行

网友(点评):
不是的,泵是插在发动机取力口上的,不在主轴上

网友:
没看明白,选项错误?电机改一下方向么?

网友(点评):
不是电机驱动的,是在发动机上的

网友:
不知道你把液压泵安装在发动机什么位置,作为主泵大系统可以与离合器连接,作为副系统或小系统可以连接到飞轮齿轮与启动机一样安装,但先在安装位置建立机加工连接面。也可以在柴油机输出轴再建一连轴器,但得先泵座。还有一个是在变速箱上加分动箱,带转动轴是正旋,反之是反旋。

网友(点评):
不在发动机主轴上,泵直插到发动机的取力口上的

网友:
看不明白了,电机接线调一下可以吗?

网友:
如果是齿轮泵,拆开把内腔3字封换一下方向、角度就可以了,但对别的泵无能为力。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1将柱塞泵做成两端有输出花键轴2安装方向转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