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要开几套模具?

楼主(2015-04-29):
如图,这个产品需要开几套模具?产品材料为硬铜管TP2Y∮9*0.5的规格,原材料使用铜管好还是铜板好?(尺寸公差参照GBT-1804-M)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哈

网友:
旋压成型?

网友A:
感觉用板料冷拉成型就可以了吧,模具几套要看你的公差以及技术要求,底孔直径六的看公差要求是直接落料还是后续机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板料冷拉成型就可以了吧,模具几套要看你的公差以及技术要求,底孔直径六的看公差要求是直接落料还是 ...

6的底孔公差可以做到正0.6mm,其余尺寸公差参照GBT-1804-M,请问用板材的话需要几套模具呢?

网友:
俺看见这种内外角都是棱角的图就发晕。

网友(点评):
有尺寸无公差,走过后就不想再回头。

网友:
这种直角的切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的底孔公差可以做到正0.6mm,其余尺寸公差参照GBT-1804-M,请问用板材的话需要几套模具呢?

差点的供应商一套,好点的两套到三套,基本工序就是落料(大板)、拉伸、折边、落料(中间孔),就看他怎么开了,你的要求不是太高,估计一套就给你搞定了。另外你的45度倒角估计够呛能做,太小点,估计最少要0.2的圆倒角,问问供应商吧

网友:
落料,拉伸,冲孔,切边。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几套模具。不过,楼主这产品的设计工艺性有问题,如同LAOYAO大侠指出的,内外都是菱角,工艺的实现会有很大问题。

网友B:
这么小的产品,一套级进模就好,---拉伸--预开底孔4MM--压角--整角--冲底孔6MM--落件

网友(点评):
轻轻的问下,一套级进模里要安排几个工站?每一工站间距是多少?模具总长有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产品,一套级进模就好,---拉伸--预开底孔4MM--压角--整角--冲底孔6MM--落件

工步多少和工步间距按照你工艺安排制定,模具总长能满足你安排所有的工艺即可,(没有压力机限制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拉伸 要用几个工站? 楼主产品的棱角又要几个工站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