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个电动机功率选择方法,质疑和请教

楼主(2015-04-29):
最近看到一个电动机功率选择方法:

1  首先确定负载,也就是电机拖动的力矩,根据设计的装置的能力算出拖动力及旋转半径,就可算出拖动力矩T1。
2 再根据转动部分的转动惯量及角加速度(用启动时间算出),算出惯性力矩T0。
3  算出电机转矩T,T=T0+T1。
4  根据P=nT/(9550η)算出计算功率P。
5  根据装置运行性质,确定功率富裕量,然后向上圆整成标准电机的千瓦数。

根据这个估算了下我的设备         旋转体   直径3.6m,转速0-18r/min,加速时间45s,总体质量10吨,角加速度108rad/s,电机转速1440r/min  电机效率η=0.8

电机拖动的力矩=m*g*r=10000KG*9.8n/kg*1.8m=176400N.M
转动惯量=Jε=m*r2*ε=10000kg*1.82*2.4rad/s2=77760kg.m2
电机转矩=176400+77760=254,160
P=1440*254160/(9550*0.8)=47904.5(w/kw)?

这样算对吗?最后算出来的单位是W还是KW?

请各位高人师傅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A:
4W千瓦你得建个小型电站,轴也不知多粗了。
而且你第二部转动惯量部分,明显没有折算负载的转动惯量

网友:
介意你全部转化成国际单位进行计算,这样不会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W千瓦你得建个小型电站,轴也不知多粗了。
而且你第二部转动惯量部分,明显没有折算负载的转动惯量

那应该怎么算啊?求教下 看多了都搞不明白了

网友(点评):
负载部分也是有转动惯量的,明白吗? 在选电机时,负载部分的转动惯量,需要转换到电机轴上,与传动比和传动效率有关

网友(点评):
你的传动比姑且算作80, 那么那个旋转体的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要除以80还是6400我忘了:)自己琢磨去吧

网友(点评):
看了下你的转矩计算,力矩+惯量,加出来是个什么鬼?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算啊?求教下 看多了都搞不明白了

10T的总质量里面已经包含了负载的重量了  还需要再加上啊?请问有相关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B:
1.拖动力矩和转矩,这不是一个概念么?
2.计算由转动惯量计算扭矩的公式没错,旋转体选择速度0-18r/min,启动时间45s,角加速度不会这么高,里面参数应该错的。
3.功率和扭矩公式结果是KW。
4.还应该考虑摩擦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拖动力矩和转矩,这不是一个概念么?
2.计算由转动惯量计算扭矩的公式没错,旋转体选择速度0-18r/min,启 ...

这样的话计算那个拖动力矩的公式是不是多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计算那个拖动力矩的公式是不是多余了?

那个108是角速度 打错了  我算的角加速度是2.4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108是角速度 打错了  我算的角加速度是2.4

你的角速度哪来的?w=π*n/3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108是角速度 打错了  我算的角加速度是2.4

别算了,先看看书吧,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拖动力矩和转矩,这不是一个概念么?
2.计算由转动惯量计算扭矩的公式没错,旋转体选择速度0-18r/min,启 ...

额  用w=π*n/30算出来是1.844

网友:
楼主 公司一定没有机械手册  或者设计长期不计算啊。。。。  吓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电机拖动或者机电传动就行。
首先,角速度 18*2*Pi /60=1.88 rad/s,加速时间有45s,角加速度为1.88/45= ...

真的十分感谢,我确实基础欠缺很多,刚毕业的时候就一直是自己在弄,抄袭别人的配置小改,一直没有个师傅指导下  谢谢

网友B: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1440r/min到18r/min,减速比80,传动方案是哪种,这个功率小不了,传动要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1440r/min到18r/min,减速比80,传动方案是哪种,这个功率小不了,传动要慎重考虑

电机与减速机皮带传动,减速机速比12.5选用ZLY系列 减速机和载荷用齿轮传动

网友D:
仅供参考:
圆盘转动惯量=10000*1.8*1.8/2=16200KG.M^2
转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6200/(1440/18)^2=2.53KG.M^2
电机的角加速度=(1440/60)*2PI/45=3.45RAD/S^2
忽略其他
电机扭矩=3.45*2.53=8.73N.M
电机功率=8.73*1440/9550=1.32K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供参考:
圆盘转动惯量=10000*1.8*1.8/2=16200KG.M^2
转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6200/(1440/18)^2=2.53K ...

万分感谢 不过为什么电机的转动惯量要除以速比的平方?角加速度不是线速度除以半径?再除以加速时间?

网友(点评):
第四版机械设计手册 第一卷 1-96页。 找本手册看看吧。具体原理自己理解。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你这设备是怎么个旋转体,能否利用F*V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你这设备是怎么个旋转体,能否利用F*V来计算?

这个样式的

网友:
1 原始提供的數據,只能計算加速時部分轉矩,當加速完成時所有力量當消失.不現實.
2 T=F*R T 是多少,在什麼角度,什麼速度只你會知道.它的內容物比重,度黏才是關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1440r/min到18r/min,减速比80,传动方案是哪种,这个功率小不了,传动要慎重考虑

我这里管磨机是3.8米,估计10吨得多吧,用2500KW的高压电机,转速744r/min,中间是减速机,速比44,这个减速机我记不清楚专业名称了,输入轴带一个齿轮,再左右各分两个齿轮,然后再带一个输出齿轮,就是一带二,二带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样式的

你这个玩意转动,只靠俩拖轮支撑,不大行吧~,应该还有挡轮。求现场照片。
干么用的呢?是否方便介绍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管磨机是3.8米,估计10吨得多吧,用2500KW的高压电机,转速744r/min,中间是减速机,速比44,这个减 ...

这种齿轮箱叫分动箱,常见的有1带2,1带3,一带4,一带5等等,其实就是齿轮组,难度在于控制齿轮箱温度(因为这种东西传动的功率、扭矩都非常大)和设备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