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时都得考虑转动惯量吗

楼主(2015-04-29):
   本人电器方面菜鸟一个,最近一直在学习电器方面的知识。请教大家个问题,电机选择时都得考虑转动惯量吗,还是只有与减速机或转动圆盘相连时才考虑?

谢谢。

网友:
都要考虑

网友:
必须考虑。

网友:
考虑启停时最重要,跟连啥没太大关系

网友:
直径很小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吧,具体多大直径需要考虑呢?要查资料

网友:
必须考虑

网友:
记得社区里有位大侠说过这个问题。不考虑转动惯量,理论上,电机转矩只要稍大于负载转矩就可以转起来,但是得花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工作转速

网友:
T=Ja=J x (dw/dt)

J=∑mρ2

网友A:
准确点说考虑的不是惯量问题

而是加减速和响应速度的问题
你要弄清楚,考虑惯量匹配,是为了什么,你希望你的系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要了解系统的需求

网友:
要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点说考虑的不是惯量问题

而是加减速和响应速度的问题

同意

楼主:
通过看《理论力学》我明白了,只有在考虑启动时间和刹车时间,或者准确定位时才考虑转动惯量,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B:
一般來說,選配伺服電機....因他的轉子從你在訊號連上後就沒停止左右擺動.....所以一定要算
選配步進電機....因為你要不斷的啟動停止.....所以一定要算
選配異步電機或傳統直流機....雖然你要不斷的啟動停止,但對轉差率並不太要求,只要啟動電流不會高於設備規格.....所以很多人不喜歡也懶得算.
不知這麼說可接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選配伺服電機....因他的轉子從你在訊號連上後就沒停止左右擺動.....所以一定要算
選配步進電機.. ...

谢谢您的回复,让我了解的更全面

网友(2015-06-18):
那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