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建模出现问题,如图

楼主(2015-04-29):
钣金用实体切除,怎么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A:
别大惊小怪,把那个正交切除勾选取消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大惊小怪,把那个正交切除勾选取消掉就好了。

呵呵,可以了。。。

楼主:
我很少画钣金图。。十分感谢!

网友:
多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又學到了一招 感謝樓上大大的指導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呵呵

网友:
就个正切,难道还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