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的角度一般用什么仪器测?

楼主(2015-04-29):
file:///E:/tutu.bmp(图怎么上传?)倒角的角度一般用什么仪器测

补充内容 (2015-4-29 21:05):
括号里为要求值,mm。
外径上测量倒角的角度L及N(均为29.5°-30.5°),倒圆的半径M(0.254-0.762)及P(0.508-0.762);

内孔上测量倒角的角度S及V(均为29.5°-30.5°),倒圆的半径Q(0.762-1.270)及U(0.254-0...

网友:
图片必须上传,复制别人看不到。编辑器上小图标,点击普通上传。

网友A:
上传时请尽量不要用 .bmp 格式,很占储存空间,看帖时图片显示时要花很久,通常就直接跳过不看。  ^_^

网友:
投影仪,和倒角规

网友:
有条件可以使用轮廓度测量仪

网友:
没看到图纸,不太好说。一般轮廓仪用得比较到了

网友B:
一般都是影像仪。高级点的,三坐标

楼主:
括号里为要求值,mm。
外径上测量倒角的角度L及N(均为29.5°-30.5°),倒圆的半径M(0.254-0.762)及P(0.508-0.762);

内孔上测量倒角的角度S及V(均为29.5°-30.5°),倒圆的半径Q(0.762-1.270)及U(0.254-0.7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影像仪。高级点的,三坐标

我该发到补充里,

网友(2015-06-14):
投影仪可以检测R角,角度!

网友(2015-09-28):
投影仪与轮廓仪

网友:
一个倒角还需要精确测量吗?
首先要搞清楚倒角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时请尽量不要用 .bmp 格式,很占储存空间,看帖时图片显示时要花很久,通常就直接跳过不看。  ^_^

轮廓仪我们就使用轮廓仪测的

网友(2015-11-30):
角度尺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