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轴承的型号与普通轴承有区别吗?

楼主(2015-04-29):
请教内行人士:陶瓷轴承的型号与普通轴承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A:
轴承的滚珠大小和数量可能不一样。内外径和宽度都是一样的

网友B:
陶瓷轴承主要用于高转速高精度场合,陶瓷球因其质量比同等大小的钢球小,高速旋转时离心力要小,且球越小离心力越小,国内对陶瓷球,钢圈轴承代号在/后加HQ1,且多为超高速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的滚珠大小和数量可能不一样。内外径和宽度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轴承主要用于高转速高精度场合,陶瓷球因其质量比同等大小的钢球小,高速旋转时离心力要小,且球越小离 ...

谢谢指点

网友:
偷学到了

网友C:
陶瓷轴承分为全陶瓷轴承和混合陶瓷轴承,全陶瓷轴承型号一般会有CE字样,而混合陶瓷一般是机床主轴等高精密设备使用的高速角接触球轴承,一般后缀为hq1

网友(2015-06-02):
主要是温度

网友:
还有一点,陶瓷轴承绝缘!

网友:
又学习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轴承分为全陶瓷轴承和混合陶瓷轴承,全陶瓷轴承型号一般会有CE字样,而混合陶瓷一般是机床主轴等高精密 ...

感谢赐教

网友(2018-08-17):
有需要光轴,直线导轨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