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孔的加工有没有标准?

楼主(2015-04-29):
请问各位前辈,工艺孔的加工有没有标准?比如说尺寸、位置和加工工艺。

网友A:
根据图纸来呀,图纸怎么要求你就怎么加工啊?

网友(点评):
成品图上没有工艺孔的

网友:
工艺孔和其他孔一样啊,只是精度相对要地点。

网友:
拿不准的问题,多去问问使用者吧。合理的东西,都可以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不然的话,就算你画出来标准的图纸了,他们用的不习惯,你还是要略有改动的。

网友:
不上图一切都是空谈

网友:
这个只有经验,没有标准。

车床上一般是看工件有多重,铣床上一般是看会不会震动。特殊情况就难说了,纯粹看经验。

网友B:
工艺孔一般是为了保证加工精度的辅助孔,工艺孔的作用是为了找正、测量、定位,看图纸如何要求的

楼主:
因为我是要设计一个箱体加工工艺的规程。所以工艺孔也是我也要在工艺卡上表现出来。大家的意思是工艺孔的选取都是经验,按照实际情况来确定其尺寸,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纸来呀,图纸怎么要求你就怎么加工啊?

我要设计工艺。所以没有现成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孔一般是为了保证加工精度的辅助孔,工艺孔的作用是为了找正、测量、定位,看图纸如何要求的

我是要设计一个工艺规程,做工艺孔就是为了定基准。可是,工艺孔打多大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设计工艺。

网友C:
可以要求设计在图纸上添加工艺孔,或者选择把某个没有公差的孔给个公差当工艺孔

网友:
工艺孔一般是为了保证加工精度的辅助孔

网友:
这个看你需要多大的工艺孔 能保证后续加工需求。

网友:
那加工的零件总归有孔吧。。要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要求设计在图纸上添加工艺孔,或者选择把某个没有公差的孔给个公差当工艺孔

哦。那这个工艺孔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吧,比如说是工艺空的工艺要求,或者是工艺空的尺寸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