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套齿轮

楼主(2015-04-29):
最近学习机床结构,空套齿轮的原理一直不太明白,百度上也没有看明白,希望明白的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基础,应该是常识。空:虚;套:罩在外面的东西;齿轮:传动元件。
在思一下,就会理解的深刻一点。

网友(点评):
常识都没多少人回答。其他不行,知道的,就回答吧。这个理解不明白,,是现场少去,少看,少想了。。。

网友:
这个是百度上的。
齿轮通过轴承空套在轴上(一般是滚针轴承),齿轮(都是具有一定的动力连接结构的)是以轴心为旋转中心转动的。当不需要该齿轮工作时,它只是空转。当需要该齿轮工作时,会有与它同轴的动力连接装置与齿轮进行动力连接(如离合器、可移动的花键),此时齿轮随着轴等角速度转动,并传递动力。在汽车变速器里,有许多这样的齿轮(但不是全部)。

楼主:
恩恩,谢谢了,就是没见过所以不好抽象,还是学生,做了实验估计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