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铝板加工和上面微型孔的加工方式求解

楼主(2015-04-29):
          这个是公司一款设备上的零件,其他的都没问题就这个零件卡住了。希望大家给参考参考提提意见。前几天设计从客户那里拿来一块样品,但是客户换产品了,上面的孔我投影下来是直径0.5mm,公差在0到负0.01mm。但是现在不好用了,产品放不进去。我们自己就用钻头扩,拿直径0.6mm的钻头扩出来为0.58mm,拿产品试一下子能放进去两个产品,所以不好用。
         我们就去市场上找有0.55mm的钻头卖的,就想买来测试一下。 材质我想选用7075,查了一下资料说这种材质变形比较小;钻头选用的是淘宝上找的合金钻头,直径0.55mm

        我想的工艺为:1.加工中心开粗,外形、厚度槽全部放余量
                                 2.磨床磨厚度,厚度在放0.1左右余量
                                 3.加工中心精加工并开孔,开孔我还没有底,不知道打这么多有没有问题,所以两种方式,要么扩孔要么直接                                        打,测试下来再选择吧。然后加工中心把孔角倒了
                                 4.磨床把厚度磨准

这是小弟的初步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可行,希望大家给指点指点

网友:
我记得当时我们公司有高速精密钻孔机,
就是钻苹果笔记本上的扬声器孔的,
最早是镭射打孔的,
后来改用高速钻,我记得可以钻0.2的孔的吧,一分钟好像可以钻很多

网友(点评):
精度和孔位置怎么保证的呢

网友:
靠编程全自动搞定,具体不清楚啊,现在高速钻孔在苹果产品制造中很流行,你可以找找看,应该有可以外加工的

网友:
孔加工 很简单, 就怕铝板变形.7075  最好选用进口的,或者国产的5052变形会小,如果用6061的话,需要做下应力处理.用加工中心钻孔也可以,直接铣出来也可以.

楼主:
谢谢!明天先去那一块废料加工试试,到时候好的效果发上来

网友:
士官大侠,不知道贵公司用什么设备,俺们这边也有一些这样的小孔都是加工中心直接打的,包括很多淬火件,不过多为通气的孔,俺没实际测量过那个孔的误差有多大,最小见过0.3的

网友(点评):
这个孔是过产品的,他们的那个产品非常小,上次给他们扩了一块,尺寸在0.58,一下子两个产品进去了。0.5的话有点紧

网友:
我是觉得你这0.6能不能控制好变形。平面度是多少啊,打孔有什么难的,

网友(点评):
平面度不是很高,因为我看他们的样品也是弯曲的

网友:
如果我告诉你苏州就我们能做,你肯定不信。
1、用什么刀具定心?
2、孔毛刺怎么去?
3、板子平面度和平行度要达到什么程度?

补充内容 (2015-5-1 02:18):
www.chhsz.com

网友(点评):
贵司是哪里?

网友:
你的工艺有问题,建议外协,这个零件成本越高加工质量越差,

网友:
好像是日本公司用的一个治具,电子产品上的治具

网友:
用神户制钢5052铝板看看 平整度 厚度公差基本直接到位的 加工不变形 可以联系我QQ523679893

网友:
这类似电子测试的板,做过类似的东西,上面有的还需要装PIN,加工中心是可以做的,中心距孔径是可以保证

网友:
PCB钻头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