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让做个PCBA分板机上,电主轴选型卡住了

楼主(2015-04-29):
各位大侠,我的产线上需要一个PCBA的曲线分板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们生产曲线分板机基本是标准件,无法满足我的产线,因此领导让自己做一个简易的分板机(三轴系统+一个电主轴),现在电主轴选型这边卡住了,麻烦请各位大侠能帮忙说说这种电主轴用哪个好。我现在初步想用台湾的。
我在网上查了的图片如下(借用网上图):

网友A:
台湾的没用过。
我目前在做的一个方案。准备用德国Sycotec的。型号4041HY,一套东西包括电源和变频器。含税价约7万。
我们是因为要连生产管理系统,外面做不了,所以只能自己做。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自己做,分板机厂家也可以接受定制的。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可能是领导感觉自己做价格低吧。德国货果然高大上,我这边分板机厂家的报价只比你那个电主轴高一点,而且还是用的日本的电主轴

网友:
是气动轴吧,高速的

网友(点评):
我问了,是电主轴,而且基本上都是电主轴

网友:
安川不行?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问问这家公司,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湾的没用过。
我目前在做的一个方案。准备用德国Sycotec的。型号4041HY,一套东西包括电源和变频器。含税 ...

你说的价格应该是不包含除尘的吧?或者就是用一个风机吸尘?
如果不考虑除尘,防静电,就非常简单了。三轴+电主轴就可以了。如果预算真的很少,还可以考虑气主轴。不过我没用过。给不了你建议。

网友(点评):
除尘包括,但就是一个吸尘器把管子接到PCB治具上,然后把治具缕空,防静电用的什么防静电气体使劲吹。

网友:
找速技能咨询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下个周再问问。

网友B:
不知你所说的电主轴是不是线性模组也叫机械手臂,也就是XYZ三轴联动的,这个国内都有标准的配件,好点的话加上伺服电机也就1万左右,具体的你可以找厂家询价。问一下楼主,你的分板机切割是激光分的吗?

网友(点评):
电主轴不是机械手臂,是高速旋转的。我的分板机切割就是用这个电主轴带着小铣刀铣PCB板。

网友:
看热闹来了

网友:
以前想做过PCBA的自动分板机,通过气缸下压的方式分板,类似于手动掰断PCBA那样。
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一下方案

网友(点评):
我的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三轴伺服+一个高速电主轴带着铣刀,将PCBA铣断,你说的用气缸下压的方式也行,但是据说切断力比较大,可能导致PCBA产生裂纹。

网友:
深圳旺达科技有限公司
他们专业做电主轴的,就是PCB行业用的,有空气主轴和轴承的,都是电主轴。

网友(点评):
嗯嗯,好的谢谢!下个周可以去问一下。

网友:
有点像小型雕刻机哇

网友(点评):
差不多就是小的雕刻机,只是转速高,用来铣PCB的。

网友:
这个我在诺基亚看到过,主轴是气动的

网友(点评):
哦,不过怎么我问的那些做分板机的都是用的电主轴,没听他们说用气动的。

网友(点评):
电动转速更高。还可以无极调速。当然价格也更高

网友:
没有接触过,不过这个玩意气动噪音大不?

网友C:
深圳赛瑞德有这样的主轴,不知道价格怎样,哥们买到了,发布一下参数和价格,多谢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圳赛瑞德有这样的主轴,不知道价格怎样,哥们买到了,发布一下参数和价格,多谢

我的方案目前被否了,哎,主轴台湾的话大概2-3万。

网友:
广州昊志,http://www.haozhihs.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所说的电主轴是不是线性模组也叫机械手臂,也就是XYZ三轴联动的,这个国内都有标准的配件,好点的话加 ...

你连主轴和机械手的概念都没搞清楚,还敢出来混吗?好好回去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