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联轴器能快速装拆及挠性大?

楼主(2015-04-29):
问下各位前辈,哪种联轴器能快速装拆及挠性大。谢谢!

网友:
梅花型弹性联轴器

网友:
不知道你的挠性大的要求怎么来的。
如果你说的是允许轴线夹角的话,那就是万向节了。这种联轴器最好是成对使用。
如果说的是同轴度,那就是十字滑块联轴器。这种联轴器允许的力矩比较小。

网友:
星型弹性联轴器用的比较多,可以考虑下

网友:
论拆方便,还是锥套安装方式。

网友:
上网搜一下!!!!!

网友:
你要多快拆,多大挠度。
挠度最大,有万向节、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