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 材料热处理后,同一跟轴阴阳面硬度相差很大

楼主(2015-04-29):
各位专家,请教一下,40Cr材料 热处理后,在同一跟轴上,硬度相差很大,一面是HRC35, 一面是HRC52.

专家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现在热处理厂家觉得材料有问题,请专家分析原因。

万分感谢,顶!起来,真心求教.

网友:
若可能,让厂家重新热处理下啊!

网友A:
1,你这个“两面”是什么意思,
2,是整体淬火吗,回火呢

网友:
是这种轴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两面”是什么意思,
2,是整体淬火吗,回火呢

整体淬火后,整个轴的硬度不一致,测一面硬度只有35度,轴的另一面测有52度,差别很大。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热处理厂家觉得,是材料有问题。热处理返工以后,温度升到860度,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网友:
我碰到过,目前来来看我觉得不是材料问题,
1,是淬火时降温速度不一致导致,
2,工件部分为加热至指定温度,
3,比如如果你的轴变化大,热容量不一样,就很容易造成有的淬不上,软带等。

网友:
淬火的时候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样空谈是找不出原因的,你应给出零件尺寸,加热方式,淬火介质,冷却方式。

网友(2015-07-01):
这么小的直径应该全淬透的

问题出在箱框装料,箱框中间内部零件加热泠却不利,

少装料,入水冷却时箱框左右摆动,匀均冷却

网友:
零件前期热处理有问题。或零件淬火是温度不均匀。

网友(2015-08-20):
来偷点知识

网友:
我看到有个哥们有个零件就要淬出这样的效果,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哦

网友:
淬火浸液方法不当吧

网友:
受热不均匀,热力场分布不均所致。

网友:
热处理温度没有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