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塑料平面度一直达不到,哪位做过

楼主(2015-04-29):
游星轮
尺寸:70mm*0.5~0.6mm
材料EEK
要求:平面度达到0.05mm

之前用0.55mm的薄片来做,但是平面度一直没法达到(做过夹具,材料拿过热烘后再上机等)

假如用2MM的材料来做,削刀0.5mm,是否平面度能达到0.05MM以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

或者哪位大神之前做过类似的案例,可以推荐认识下。谢谢。

网友:
描叙不够清楚,最好弄张图纸

网友:
塑胶的直接成型吧,

网友A:
EEK是什么材料?

网友:
PEEK吧
靠加工,难,是否可以从设计上保证,比如安装在一个有约束的零件里。

网友:
这类产品我们的加工要求是平面度0.015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K是什么材料?

x写错了吧

楼主:
peek

所以麻烦。平面度很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K是什么材料?

:p  直接出表情来了。。。

网友:
PEEK的加工保证比较难的.  量大考虑注塑吧.0.05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