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塑料平面度一直达不到,哪位做过

楼主(2015-04-29):
游星轮
尺寸:70mm*0.5~0.6mm
材料EEK
要求:平面度达到0.05mm

之前用0.55mm的薄片来做,但是平面度一直没法达到(做过夹具,材料拿过热烘后再上机等)

假如用2MM的材料来做,削刀0.5mm,是否平面度能达到0.05MM以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

或者哪位大神之前做过类似的案例,可以推荐认识下。谢谢。

网友:
简单!有多少件?

网友:
上图大家才好出主意

网友:
不用上图也知道的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各位大神快出出主意

网友:
www.jingyifj.com 工程塑料拖链 风琴式防护罩 丝杠防护罩
www.jingyifhz.com 机床防护罩 风琴式防护罩  钢铝拖链 塑料拖链  丝杠防护罩
www.lidaofeng.com 工程塑料拖链钢制拖链 丝杠防护罩风琴式防护罩 机床防护罩 机床工作灯排屑机
www.hbjingyi.com 丝杠防护罩风琴式防护罩 钢制拖链工程塑料拖链 机床工作灯排屑机

网友:
好吧,  我见识浅薄,,能问一些  EEK  是什么材料? 不明白,,既然是塑料,怎么使它不变形?

网友(点评):
呵呵,,应该指 的是 PEEK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