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中的限位柱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4-29):
冲压模弹压卸料板压实板料后,上下模限位柱是刚好压实,还是留有间隙?另外,冲裁模与拉伸模中限位柱的作用相同吗,有没有区别?
我是才学的,问的不清楚,见凉

网友:
好几年没接触5金模具了,我装模具时都没有限位柱,试模具时调整合模距离,冲一下调一下,合适为止。需要注意的就是上模板的沉头孔深度必须计算好,有富余量,不然连接卸料板的螺栓就直接顶到床身了

网友A:
限位柱就是限位用的,冲模闭合时,防止上下模碰撞啊! 不然那么贵的模具  天天碰来碰去的 两天就报废了,弄2个限位柱去碰,凹模跟凸模有间隙的,死也是死限位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位柱就是限位用的,冲模闭合时,防止上下模碰撞啊! 不然那么贵的模具  天天碰来碰去的 两天就报废了,弄 ...

谢谢,拉伸模可能是上下模压实了,限位柱也刚好压实,是吧?

网友:
限位柱就是限位用的,但是也要分具体的零件制造生产线。如锻造热工,上下模具的限位最重要的还是飞边,当然,间隙肯定是留出来的,而且必须要计算合适,如热膨胀系数等等都要考虑进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拉伸模可能是上下模压实了,限位柱也刚好压实,是吧?

拉伸成型是有凸模决定的,一般凹模弄得比较深,不可能压死,材料厚度根本不可能一样,一般都有0.1的误差,压死,你叫别人怎么设计?你设计刚刚好,材料买厚了怎么办?所以凹模深度一般都放宽,有间隙的,限位柱是压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