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材切割可以用激光吗?

楼主(2015-04-29):
请问大神们石材切割可以用激光吗?用水刀的话可以切割多厚的石材呢?粗糙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没实践经验瞎说一句,激光切割石材应该是不行,通常的激光切割厚板都是需要高压氧气的,激光加热金属,氧气助燃,金属主要是自己燃烧的热量而不是激光的热量。
水刀原理上没问题

网友:
好象有种金钢石的绳做的切割机可以锯石材,不知道一般加工石材是什么机器

网友A:
激光和水刀都太浪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和水刀都太浪费了吧

那请问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用砂轮切割的话比较慢,工作环境也比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用砂轮切割的话比较慢,工作环境也比较差

用圆锯或者绳锯吧,切石材可能有这样的专用的机器吧

网友(2015-06-24):
金刚石绳(线)锯。
但是要看你锯开做什么,能不能划得来。

网友:
如果是石材深加工的话,建议用红外线切割

网友(2015-08-17):
我推荐用水刀,激光适合不厚的

网友:
市场切割有好几种呢。你说的是毛料切割成块料,还是块料切割成成品呢?都有相应的设备。但是激光是无法切割的。

网友:
抱歉,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