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和滚珠丝杠,在机械臂水平位移用哪个好

楼主(2015-04-29):
机械臂水平移动上是用齿轮齿条好还是滚珠丝杠好?除了这两种方案之外还有什么好的机构吗?
在水平方向上的定位精度为0.1mm,速度尽可能快,负载大概30kg!
谢啦!

网友:
0.1mm的精度用不着丝杠,试试同步带吧。

网友A:
速度尽可能快,负载大概30kg!------这个用丝杆最可靠。算准点丝杆型号和电机功率。

网友:
用丝杆好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高负载高运行速度条件下肯定是选择丝杠传动了,很多专业的丝杆制造公司都有集成化的单轴机械手http://baike.baidu.com/link?url=2Lm9l2o2S-P8Jv3fiUt_xjQ7rtnb8PfF1-Owg18gfeXasO7k68k9j6cfnQNZ_3OK0i4EkT7jGoYndFDJRs87z_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多大距离,如果距离大了,最好不要用丝杆

网友:
如果行程大的,一般用齿轮齿条会好些吧

网友:
用汽齿轮齿条就意味着你要用汽缸,冲击力大,丝杠则不会酱紫

网友:
多长?长了用齿条,短了用带

网友(点评):
同意大侠观点

网友:
用丝杆还是不错的选择,精度,维护都比较好

网友:
我们都是用同步带的

网友:
0.1精度,同步带也可以,三种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距离,如果距离大了,最好不要用丝杆

1000~1500mm,这样的距离用丝杠怎么样?另外我想知道一下丝杠和齿轮齿条的优缺点

网友(点评):
这个距离丝杆应该没什么问题。齿条就没有距离限制啊,丝杆太长了安装还有高速时的抖动都很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尽可能快,负载大概30kg!------这个用丝杆最可靠。算准点丝杆型号和电机功率。

我们要做一个码垛机器人,负载30kg,移动副位于机器人的最前端,用于带动整个机械臂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用齿轮齿条好还是滚珠丝杠好,移动副行程在1000mm~1500mm。谢谢!

网友:
建议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C:
物重30kg  速度  1500mm每秒
1 丝杠传动 丝杠少說50mm 設導程50mm  則每秒 = 1500/50 =30rps *60 = 1800rpm 光這丝杠就23kg 光啟動就耗掉13.5NM 轉子慣量也驚人
2 設同步帶輪 = 132mm 則轉速= 217 rpm 皮帶張力約略 46kgf  動力 2kw應該可以靠近,若皮帶張力或同步帶輪組裝精度不佳,減速器斷軸斷帶.一個也跑不了.
3齒條根同步帶差不多,但預壓機構齒條加工精度控制部下來,減速器斷軸或震動噪音則難避免
以上經驗供參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物重30kg  速度  1500mm每秒
1 丝杠传动 丝杠少說50mm 設導程50mm  則每秒 = 1500/50 =30rps *60 = 1800rp ...

1.5m/s  楼主好像没说这么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m/s  楼主好像没说这么快吧

速度尽可能快,负载大概30kg!

网友:
丝杆稳定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选择,看行程

网友:
这个不能简单的说哪个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合适的。
直线轴的距离如果太长,就只能用齿轮齿条,如果距离很短,丝杠齿条都可以。
你的这个项目精度不高,齿条丝杠同步带都能满足要求,30KG的负载不是很重。
在运行速度满足的情况下。
如果选丝杠可以选择一个小一点功率的电机,成本差别应该不大。

网友:
齿轮齿条满足你要求,丝杠更精确成本至少高一倍

网友(2015-06-02):
负载不算大,40公斤重的水平方向摩擦力最大4公斤吧,用同步轮同步带比较合适!

网友(2015-07-21):
齿轮齿条在载重上有优势

网友:
这个要看行程大小,使用环境,有 的机床用斜齿轮齿条 定位公差0.05    速度60M/min, 行星减速器减速

网友:
齿轮齿条适合较长距离的水平运动,假如你的运动距离较长,就不可以用丝杆传动。

网友(2015-08-24):
肯定用丝杠好啊。(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要做一个码垛机器人,负载30kg,移动副位于机器人的最前端,用于带动整个机械臂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 ...

最简单的是用气缸,两端机械限位,导向用滚珠丝杠。当然,前提是两个位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2015-11-06):
长行程用齿条,短行程用丝杆精度高,负载小可以用同步带

网友:
可以考虑丝杆,运动顺滑,冲击小

网友:
同步带精度能达多少?丝杠能达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物重30kg  速度  1500mm每秒
1 丝杠传动 丝杠少說50mm 設導程50mm  則每秒 = 1500/50 =30rps *60 = 1800rp ...

网友:
1.5米一秒。。。不论丝杠或者齿轮,我只能说,你要速度就跟不上精度,你要精度就跟不上速度

网友:
不一样的适用条件要选用对应的传动方式  顺便说下 我是来赚威望的……

网友(2015-12-25):
运行距离多大啊楼主,太大的行程丝杠估计就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