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求助

楼主(2015-04-29):
我用的凯恩帝的系统,100Ti-D的,使用成型刀是圆弧刀,图纸如下:求高手帮忙!急急急急!!!!

楼主:
在线等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壁厚1毫米!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厚1毫米!不好做

您好,那请问直接加工R10的圆球好加工吗?我开始准备是R10作为粗车的,R9是精车成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那请问直接加工R10的圆球好加工吗?我开始准备是R10作为粗车的,R9是精车成型的!

我现在准备是用一个G03的加工指令能够完成整个加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准备是用一个G03的加工指令能够完成整个加工吗?

你这样别人会误解的,我想你不是要表达壁厚,左边直径5毫米,右边是个R9的球形,可以直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别人会误解的,我想你不是要表达壁厚,左边直径5毫米,右边是个R9的球形,可以直接做的

不好意思哈!直接用圆弧刀加工以前没有加工过,用尖刀加工出来的尺寸有偏差在0.05-0.07mm之间  我想用圆弧刀去加工  减小偏差  但是圆弧刀以前没有使用过   在使用过程中有很多问题  所以在此想向专业人士请教一下。

楼主:
这就是我加工出来的图片投影,使用的是G03 指令 加工的大半个球型  但是在走了90度球形之后   加工下半个球形的过程中  尺寸会无故大一点,程序都是一段完成的,求高手支招!

网友(点评):
丝杆都有间隙,所以有误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加工出来的图片投影,使用的是G03 指令 加工的大半个球型  但是在走了90度球形之后   加工下半个球 ...

上面红条指的为实际形状,理论圆弧轨迹应该是下面红条指的!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要是能完整的画出零件的几个视图就好了,没看懂是什么形状,加工后会大一点,是不是机床是半闭环的系统,丝杠出现了间隙?

网友:
是不是没有刀尖圆弧补偿

网友(2015-07-17):
你这主要是刀尖圆弧半径造成的,在程序里面加上刀尖圆弧半径补偿指令就没问题了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 {. H* B; S( y; x